电阻和电容串联组成的CR缓冲器,抑制尖峰噪声

楼主(2021-11-23):
这个功能有点意思:

网友A:
BUCK电路SW脚也经常用RC来抑制SW开关引起的震荡。

网友B:
还有一种叫做RCD尖峰抑制电路,抑制过冲击的,在开关电源中应用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叫做RCD尖峰抑制电路,抑制过冲击的,在开关电源中应用较多。

后台一看以为是刷帖子的,原来是正经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K电路SW脚也经常用RC来抑制SW开关引起的震荡。

感谢,搜索学习了下

降压转换器IC的缓冲电路
https://fscdn.rohm.com/en/produc ... k_snubber_app-e.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