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I2S 接收到的数据怎么通过DMA读取出来

楼主(2021-11-23):
I2S 接收到的数据怎么通过DMA读取出来

网友:
配置I2S的DMA即可

楼主:
问题就是我配置了DMA,并没有数据出来

网友A:
首先要调用这个函数开始使用DMA接收数据,需要设置I2S句柄,接收的缓存数组,接收数量。
当DMA接收完成后,HAL库就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在回调函数里读取你在开始时设置的接收缓存数组,即可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调用这个函数开始使用DMA接收数据,需要设置I2S句柄,接收的缓存数组,接收数量。
当DMA接收完成后 ...

奇怪的是我的DMA接收中断没有产生

网友:
文件bsp_wm8978.c,参考下

【安富莱】F429开发板RTOS+emWin+FS+TCP/IP+USB+CAN+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2017-03-2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33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