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自制keil在线调试Threadx,帮我验证一下

楼主(2021-11-23):
花了一星期自制keil在线调试Threadx,版本6.1.9。
keil的“SCVD”教程太少,好多用了都不对。有没有懂得人指导一下。
不能定义TX_NO_FILEX_POINTER、TX_THREAD(........_ENABLE_PERFORMANCE_INFO、TX_EXECUTION_PROFILE_ENABLE、TX_ENABLE_EXECUTION_CHANGE_NOTIFY

安装方法:

SCVD:

网友:
这个相当可以啊,滴答计数能刷起来已经相当溜了

网友:
红框的地方,数值好像不对

楼主:
你应该是定义了TX_THREAD_ENABLE_PERFORMANCE_INFO,关了就好了。
improt不支持指针导入。

网友:
工程里面没有开启这个 TX_THREAD_ENABLE_PERFORMANCE_INFO 宏

网友(2022-07-11):
楼主,这个还有更新吗?谢谢!

网友:
这个功能好6     有相关教程吗?

网友:
你是真的骚!!!

网友:
堆栈最大占用显示不对可能是因为 tx_thread_stack_highest_ptr的偏移有点儿问题  改到16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