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踩坑STM32晶振问题,求思路

楼主(2021-11-24):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类似的问题,32K的RTC晶振死活不起振,电压一直是0V的,起不来,拆掉晶振和电容也没变化。
使用的是7pf的电容

32K的位置

目前已经换了6颗晶振,负载电容更换过10pF的
感觉好像不是晶振的问题

因为拆掉晶振和不拆晶振电压都是0V没有变化,有没有其他因素会影响这个问题?

跪求思路

楼主:
另外,请教一下。晶振放这么近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你的不会是F1系列吧,F1系列启振难度还是很大的。

晶振最好使用官方推荐的厂家和配套电容值

STM32的振荡器设计指南应用笔记AN2867,中文版和英文版以及强烈推荐的32768晶振型号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673&fromuid=58

网友B:
这个布线和负载电容应该没问题的。 需要注意的是,判断起振,不能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探头去测试判定,因为晶振起振后的能量很低,探头的内阻和电容会有严重影响。还是应该用mcu的时钟计数去判断。

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手工焊接晶振的时候,可能造成晶振内部引线脱落,需要小心对待。如果pcb占用面积不紧张,用MC306封装比较好。
比如这一款,就是st官方指定的一种百分百起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不会是F1系列吧,F1系列启振难度还是很大的。

晶振最好使用官方推荐的厂家和配套电容值

非常感谢大佬的回复,我的就是F1系列,真是个头痛的问题。请问我如果使用有源晶振效果是否会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布线和负载电容应该没问题的。 需要注意的是,判断起振,不能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探头去测试判定,因为 ...

谢谢,我准备买几颗这种晶振和有源的试试。先排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布线和负载电容应该没问题的。 需要注意的是,判断起振,不能用万用表或者示波器探头去测试判定,因为 ...

另外请问一下,这种封装使用国产的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有源的除了贵,倒是没有别的缺点

网友:
用的和你一样的3215 7pF晶振还没遇到这个问题,可能我F1的产品出货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