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整型数开方

楼主(2021-11-24):
硬汉兄  我用H7芯片问一下 无符号整型数开方  得到的还是整形, KEIL有没有这样的无符号整形函数开方,不是浮点数开方,计算加快

网友:
直接调用浮点的那个就行。做浮点处理即可。

网友:
真是奇怪的需求。比如7*7=49,8*8=64,然后输入[49,63]区间的整数,输出都是7?
这种函数不具备实用性,又会有谁开发呢?
你就老老实实用sqrt,sqrtf,sqrtl然后取整得了。

网友:
可以试试牛顿迭代法的整数版本,比c库的开平方稍微快一丢丢,上网搜一搜应该会有不少

楼主:
这个电源开关频率上接近200k,迫不得已得使用特殊方案,每个开关周期5us,需要计算时间有限,这个只是看H7这个芯片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开关频率上接近200k,迫不得已得使用特殊方案,每个开关周期5us,需要计算时间有限,这个只是看H7 ...

这个有专有指令的。我以为你知道这个指令呢,H7的FPU有专门的开平指令。

__sqrtf ,14个时钟周期就完成了。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了。
480MHz主频来跑。30ns左右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开关频率上接近200k,迫不得已得使用特殊方案,每个开关周期5us,需要计算时间有限,这个只是看H7 ...

如果开方的输入数据有限,就用查表法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