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心跳程序如何实现好,求教!

楼主(2021-11-24):
刚学freertos,原本很简单的问题好象很复杂!问题是:1秒钟调用CAN发送函数发送一次。问题1:如果使用硬件定时器,是不是只能用队列更新数据?问题2:不用硬件定时器是不是一定要建个任务延时1秒,在这个任务里发送?好象不能用软件定时器,因为发送CAN是阻塞任务。3:是不是有更好的办法?谢谢各位了!

网友:
想太多了,跟裸机一样,直接发送即可。发送函数,消息队列用不上的。

可以用定时器组,没关系的,定时器组也是任务里面执行的,CAN的发送不是阻塞的,启动后就不用管了。
即使是阻塞的也没有关系,FreeRTOS的定时器组里面不能使用阻塞是指的他们自己的API不能用阻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