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传一些ADI锁相环设计资料

楼主(2021-11-24):
硬汉开了模拟贴,来水一水不知道是不是我网络问题上传文件特别卡,

ADI采用恒定负渗漏电流优化ADF4157和ADF4158 PLL的相位噪声和杂散性能.pdf

ADI利用数字锁相环(DPLL)实现相位增建和无中断切换.pdf

网友A:
锁相环是个数字电路哦。。。

网友:
不会是那个PLL吧,这个大部分人确实涉及不到。
只想找个现成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相环是个数字电路哦。。。

这是射频微波频率合成上的pll,用于产生本振信号。数字和模拟的集成。在pll性能调教上软件人员占比很重。

网友B:
楼上说是数字电路没错,主要是因为PD部分是数字的,但由于后面是VCO,输出依旧为单频正弦波。纯模拟的锁相环也有,比如恩智浦的NE564,567,PD就是个乘法器。是可以做FM、fsk解调的。PLL用途极为广泛,射频LO,IQ载波恢复都有用。PLL设计难点就是环路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是数字电路没错,主要是因为PD部分是数字的,但由于后面是VCO,输出依旧为单频正弦波。纯模拟的锁相 ...

楼主应该是做过射频微波的,PLL三大关键指标,杂散,相位噪声,跳频时间每一个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