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求一份STM32H743ZIT6的以太网工程,用cubemx配置,调了很久都没调通

楼主(2021-11-25):
(图片)

网友A:
有啥问题要说清楚,用的什么网络芯片。cubemx很好配置的啊,点点完成就可以ping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问题要说清楚,用的什么网络芯片。cubemx很好配置的啊,点点完成就可以ping通了

你好,我用的是LAN87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问题要说清楚,用的什么网络芯片。cubemx很好配置的啊,点点完成就可以ping通了

说H7以太网配置有bug,但我按照其更改了,但是还是ping不通

网友A:
工程配置完是可以直接用的,我的工程用的 DP83848,不然帮你弄一个验证,我也是直接用cubemx生成工程LAN8742,然后修改一下驱动配置就可以直接ping通。估计是你的MPU没有配置好,你直接用V7板子的MPU配置,调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配置完是可以直接用的,我的工程用的 DP83848,不然帮你弄一个验证,我也是直接用cubemx生成工程LAN874 ...

可以吗,麻烦您啦,工程发不上来,能不能加一下你的联系方式,QQ:993960025,非常感谢

网友B:
STM32H743  Nucleo  例程就是可以跑的,搜索一下keil的安装目录下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吗,麻烦您啦,工程发不上来,能不能加一下你的联系方式,QQ:993960025,非常感谢

你要和硬汉大哥的工程代码,比对一下,看看还有什么不同没有,LAN8742和LAN8720 都可以通用,cubeMX生成的PHY代码是没错的,就是PHY初始化的地方要修改下,等待连接的地方,用硬汉大哥的,发送部分也要和硬汉的例程比对。  祝你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吗,麻烦您啦,工程发不上来,能不能加一下你的联系方式,QQ:993960025,非常感谢

搞定了吗?这两天没有看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H743  Nucleo  例程就是可以跑的,搜索一下keil的安装目录下有

非常感谢,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和硬汉大哥的工程代码,比对一下,看看还有什么不同没有,LAN8742和LAN8720 都可以通用,cubeMX生成 ...

好的,非常感谢,1、Background Region Access Not Allowed +MPU Disabled during hard fault,INMl and FAULTMASK handlers
2、Background Region Access Not Allowed +MPU Enabled during hard fault, NMl and FAULTMASK handlers
3、Background Region Privileged accesses only +MPU Disabled during hard fault,NMl and FAULTMASK handlers
4、Background Region Prileged accesses only +MPU Enabled during hard fault,NMl and FAULTMASK handlers
想问一下MPU Control Mode 这里是选第四个嘛,我看网上有的选第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吗?这两天没有看论坛
你好,请问一下,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while(1)里面MX_LWIP_Process();那里设置了断点,然后我debug调试,代码运行就停在我设置断点那里,当我退出debug就突然可以ping了,想问一下,你知道这个原因是为啥嘛

网友A: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cubem生成的工程好像是开了编译最高优化,你把优化调到最低调试看看

网友D:
你有没有使用printf,如果用了打开microLIB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cubem生成的工程好像是开了编译最高优化,你把优化调到最低 ...

好的,非常感谢,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没有使用printf,如果用了打开microLIB试试

cubemx我配置有串口,但是我没有用串口打印东西

楼主:
heth.Init.RxBuffLen = ETH_RX_BUFFER_SIZE;            __attribute__((at(0x30040200))) uint8_t Rx_Buff[ETH_RX_DESC_CNT][ETH_RX_BUFFER_SIZE]; /* Ethernet Receive Buffer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 *)Rx_Buff, (ETH_RX_DESC_CNT*ETH_RX_BUFFER_SIZE));      p = pbuf_alloced_custom(PBUF_RAW, framelength, PBUF_POOL, &rx_pbuf[current_pbuf_idx], RxBuff.buffer, ETH_RX_BUFFER_SIZE);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答复

网友:
还是cache的事儿?

楼主:
heth.Init.RxBuffLen = <font color="#ff0000">ETH_RX_BUFFER_SIZE</font>;

我按照网上的修改建议修改的,与这个也相关吧,而且还与ETH_RX_BUFFER_SIZE有关。cubemx生成工程后,将这几处要改为这样才行

网友(2022-03-23):
引用 楼主:
我按照网上的修改建议修改的,与这个也相关吧,而且还与ETH_RX_BUFFER_SIZE有关。cubemx生成工程后,将这 ...

能帮发一份你ping通的代码给我吗,我试了好几天都通不了,直接用的nucleo开发板,也是8742,怎么都不通,我的邮箱1054113158@qq.com,谢谢了

网友E:
建议你看看Cache,之前玩eth是遇到cubemx生成的代码Cache相关的有问题,导致eth始终无法正常收发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看看Cache,之前玩eth是遇到cubemx生成的代码Cache相关的有问题,导致eth始终无法正常收发数据。

照着好几个版本的MPU配置过,但都ping不通

网友F(2023-03-22):
引用 楼主:
我按照网上的修改建议修改的,与这个也相关吧,而且还与ETH_RX_BUFFER_SIZE有关。cubemx生成工程后,将这 ...

您好是基于h743Nucleo那个历程修改的吗?具体修改了哪里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您好是基于h743Nucleo那个历程修改的吗?具体修改了哪里呢?

H743的nucleo板子有个专门的软件包,直接跑里面的例子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H743的nucleo板子有个专门的软件包,直接跑里面的例子即可

收到, 谢谢硬汉哥, 看了您的MPU讲解视频, 自己理解并配置好了MPU就可以使用stm32cubemx的配置方式直接配置了!

网友(2023-10-2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答复

请问一下历程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我现在调试H750芯片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可以的话可以发给我的qq邮箱吗,903369553@qq.com

网友:
请问一下例程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我现在调试H750芯片碰到跟你一样的情况,可以的话可以发给我的qq邮箱吗,1226913242@qq.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