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给H7-TOOL做了个SWD隔离转接板和简易转接板,其中简易转接板已经上架

楼主(2021-11-25):
初步的效果,最近再修改一版测试下,下个月批量生产下。

2021-12-20 简易转接板已上架淘宝,可购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3gs.20824378.0.0.1e9d48311jOdqf&id=662627608261

SWD隔离板子,上架的时候会套个热缩管,然后串联到5P的下载线上,宽度和5P线是一样的,这样使用非常方便,不想用拔掉即可。
--还在改进中

网友A:
隔离芯片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芯片用的啥?

不知道公司那边用的啥,等上架了分享下原理图。

网友:
终于有隔离SWD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隔离芯片用的啥?

原理图不公开。核心芯片是
ADUM1401CRW  (90MHz版本)。
SWCLK是单向,传输90M波形没啥问题,但是SWDIO是双向口,速度上不去。
J-LINK仿真实测只能到 3.3M 的时钟。

网友:
swd隔离,这颗芯片仿真速度6M没问题,我做的隔离板也是用这颗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不公开。核心芯片是
ADUM1401CRW  (90MHz版本)。
SWCLK是单向,传输90M波形没啥问题,但是SWDI ...

3.3M有点慢了。

网友:
能做到5MHz以上好使点。

网友C:
SWD是双向数据传输,这种隔离芯片不是都是单向的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D是双向数据传输,这种隔离芯片不是都是单向的吗 ?

采用的这个是双向的。

网友D:
ADUM1401CRW

这玩意,就一个字来形容:   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UM1401CRW

这玩意,就一个字来形容:   贵

价格还行,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 ... l#product-samplebuy

既然要隔离就选择个稳定可靠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价格还行,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um1401.html#product-samplebuy

白工,隔离转接板和通用转接板,啥时候上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工,隔离转接板和通用转接板,啥时候上架啊?

应该快了。

网友:
简易转接板已上架,可购买。

网友:
等隔离板上架了一起搞个。

网友C:
隔离板什么时候上架呢,正好需要用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板什么时候上架呢,正好需要用到呢

测试了好几款隔离芯片,双向隔离速度不行,只有1MHz,单向可以,又搞了几款再测测。

网友:
天哪,居然有这个板子。T_T ,一直想自己画一个,奈何自己太懒了

网友F(2022-01-18):
加油,什么时候上隔离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油,什么时候上隔离转接板

测试了好几款隔离芯片,双向隔离速度不行,只有1MHz,单向可以,最近搞了几款还在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好几款隔离芯片,双向隔离速度不行,只有1MHz,单向可以,最近搞了几款还在测试。

好的,争取1拖4也支持下隔离。

网友C:
隔离的调试转接板 上架了没有?速度不用那么高,只要稳定也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的调试转接板 上架了没有?速度不用那么高,只要稳定也可以哦

放假后这块搁置,最近腾出时间了继续测试下。

网友G(2022-03-11):
大神,我还在等待SWD隔离板!尽快上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神,我还在等待SWD隔离板!尽快上架吧

最近没顾上测试新芯片,后面有时间了继续测试。

网友(2022-10-15):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H:
白工,隔离的什么时候上架,我调逆变器已烧坏一个H7-TOO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白工,隔离的什么时候上架,我调逆变器已烧坏一个H7-TOOL了

隔离后速度有点慢,不满意,再弄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