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767 I2S SAI DMA 求助

楼主(2021-11-24):
我用STM32F767作为主机 去接收PCM1808的数据,但是无论我是用I2S接口 还是用SAI接口,发现DMA根本无法接收到数据,DMA接收中断根本没有产生,所以求助各位大哥

网友:
文件bsp_wm8978.c,参考下

【安富莱】F429开发板RTOS+emWin+FS+TCP/IP+USB+CAN+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2017-03-2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330&fromuid=58

楼主:
STM32F767 SAI接收I2S数据出问题

我想STM32F767作为主机去接收I2S芯片的数据,是不是只把SAI的模式设置为SAI_MODEMASTER_RX,用SAI1_Block_A去接收就可以了呢。我这样设置了之后,程序一直卡在DMA中断里出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STM32F767作为主机去接收I2S芯片的数据,是不是只把SAI的模式设置为SAI_MODEMASTER_RX,用SAI1_Block_A ...

文件bsp_wm8978.c,参考下,F4和F7的SAI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区别的。

【安富莱】F429开发板RTOS+emWin+FS+TCP/IP+USB+CAN+Modbus综合Demo已发布(2017-03-2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330&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