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求助~使用IAR调试运行在外部SDRAM的程序

楼主(2021-11-25):
使用STM32H7的开发板,
已经写好了用户程序,储存在QSPI Flash中,运行在SDRAM中,采用了Bootloader来复制程序到SDRAM中并跳转。

下载程序的方法是Bootloader + 自制的命令行程序,进行串口通信下载。

调试方式是使用IAR进行编译,然后下载程序,再通过IAR的Debug Without Downloading进行调试。

但是这样的话就很麻烦,在IAR编译以后,要打开命令行工具下载程序,然后回到IAR调试。

我了解到IAR可以通过Option -> Debugger -> Setup中设置自定义的setup micros (.mac file)脚本,
在程序下载前,运行脚本初始化外部SDRAM,然后直接下载程序到外部SDRAM。

然后就要像在内存中调试代码一样,可以直接调试了。

就是有一点非常困难,setup micros (.mac file)脚本都是寄存器操作,请问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经验?

网友:
帮顶,如果仅仅是跳转里面执行比较简单,调试的话,要好好搞下。

STM32F429的程序加载到SDRAM的运行方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99

网友A(2023-05-31):
我也遇到了个类似的问题,用的STM32H750的板子,App固件打包成.c的数组文件集成到bootloader,使用分散加载把固件地址映射到Qflash中,使用下载算法将固件下载到qflash,开机后通过bootloader将qflash中的程序转存到SDRAM(0xD0000000)中并跳转。可是bootloader跳转完貌似并没有进入App固件
int main(void)
{
	uint32_t *SouceAddr = (uint32_t *)&__Objects_App_bin;
	uint32_t *DestAddr =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CPU_CACHE_Enable();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DEBUG_USART_Config();
	BSP_MPU_ConfigRegion();
	SDRAM_Init();

	QSPI_FLASH_Init();

	fh_memcpy(DestAddr, SouceAddr, 0x1000000);		//转存1Mqflash数据至SDRAM
	printf("booting to sdram success !!!\n");

  CPU_CACHE_Disable();
  SysTick->CTRL = 0;

  JumpToApplication = (pFunction)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 4));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JumpToApplication();
  while(1)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个类似的问题,用的STM32H750的板子,App固件打包成.c的数组文件集成到bootloader,使用分散加载 ...

有个复制到内部SRAM运行的,你可以对比试试。

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适合H750,H7B0玩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748&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复制到内部SRAM运行的,你可以对比试试。

制作了一个通过BOOT复制APP程序到AXI SRAM运行的案例, ...

谢谢硬汉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App跳转之后,没有在初始化时关闭SDRAM的时钟导致总线频率更改,现在已经不用SDRAM做外部app使用了,遇到了一堆问题,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硬汉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App跳转之后,没有在初始化时关闭SDRAM的时钟导致总线频率更改,现 ...

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硬汉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App跳转之后,没有在初始化时关闭SDRAM的时钟导致总线频率更改,现 ...

能简单说明一下你都遇到了哪些问题嘛?我踩踩坑,目前有这个需求需要把APP丢到SDRAM ,但是我目前跳过去启动不起来,我测试使用内部SRAM,却可以....

网友(2023-07-05):
引用 网友C:
能简单说明一下你都遇到了哪些问题嘛?我踩踩坑,目前有这个需求需要把APP丢到SDRAM ,但是我目前跳过去启动 ...

当在SDRAM中运行的时候,对spiflash进行读写操作会出现读写错误,但是放单片机上运行就没这个问题,没太细查,也可能是代码问题,怕后面遇到的坑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