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前端] 如何在程序中更方便的调用HTML文件?

楼主(2021-11-25):
目前总结的有以下三种调用方式:
方式1:将HTML以字符串的形式写到C文件中,这也是网上例程大多采用的方式,但HTML文件比较大的时候,这么敲未免太过麻烦了,因为要新新增很多“”\符号,所以导致无法直接拷贝,看着太不直观。
方式2:论坛里有位哥们儿直接写了一个小程序,将HTML内容转换成C语言数组,这种方式是更新快,访问也方便,但要在工程中改东西的时候就悲催了,必须在原HTML文件上改,然后再生成数组去替换。
方式3:硬汉哥在TCPnet教程中使用的添加网页到应用中的方式,这种方式最大的亮点是直接引入原始HTML文件,在工程中就可直接修改。
我更倾向于使用最后一种方式,但问题是,我们不清楚TCPnet协议栈库是如何调用这个HTML文件的,如果想在LWIP或者类似W5500的等开源的网络工程上使用,
请教硬汉哥,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实现方式3呢?

楼主:
不好意思,忽略这条帖子吧,刚才理解错了,没注意到WEB文件其实把几个文件都转换了字符串数组了,跟方式2差不多,只不过是在程序编译的时候动态再转换。这种方式很巧妙,受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忽略这条帖子吧,刚才理解错了,没注意到WEB文件其实把几个文件都转换了字符串数组了,跟方式2差 ...

这个主要还是MDK集成这个功能了,使用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还是MDK集成这个功能了,使用很方便。

请教硬汉哥,完全按照教程操作的,为何我的工程里面提示找不到.inp文件?
编译你的例程就没问题。
对比发现文件右击option选项中,例程的文件路径是“.\Web\Web.inp”,而我例程的文件路径是“..\Web\Web.inp”,前者少了一个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但我改成1个点直接提示无法加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