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5的跑168Mhz,ADC转换时间计算对不上?

楼主(2021-11-26):
我的平台,F405,跑168Mhz,需要一个快速ADC转换,1M的采样频率。 ADC频率配置分频2,单通道转换,采样选15个周期。 理论上转换耗时27个时钟,大概是0.64us。足够满足。数据存储使用DMA。

可是,经过测试,采样选15个周期,检查ADC的结果,实际ADC转换只能达到0.5M的采样频率。
改为采样选3个时钟。检查ADC的结果,可以正常达到1M的采样频率。

这说明,理论的转换耗时不对?

ADC配置代码如下: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ADC的源时钟为PCLK2=84MHz, 分频后最大36MHz.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3_TRGO;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dc1.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EQ_CONV;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4;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配置3Cycle或者5Cycle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问题已解决,由于ADC的模块共用一个时钟,这个ADC1的时钟分频参数,被ADC2的分频参数覆盖了。

网友A:
你当前是定时器触发方式吗,可以不开定时器触发,看下15个时钟周期的实际采集效果。这个是他最大的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前是定时器触发方式吗,可以不开定时器触发,看下15个时钟周期的实际采集效果。这个是他最大的极限。

定时器触发的。 已经把定时器的信号通过IO输出来,查看过,确实是1MHz的方波。
我用一个持续300us的高电平信号让ADC采集。 出问题的时候,只有150个数据是高电平。 正常的情况下,是300个数据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触发的。 已经把定时器的信号通过IO输出来,查看过,确实是1MHz的方波。
我用一个持续300us的高电 ...

不使用定时器触发,采集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定时器触发,采集的效果怎么样。

经过你的这个提示,使用了全速ADC转换,反推ADC的时钟,发现它居然只有21Mhz。

原来,我用了2个ADC,其中第一个要求快速,用的分频系数是2,是超频使用的了;第二个ADC是普通速度,用的分频系数是4。

重点来了,但是,但是,MCU的3个ADC模块居然是公用的时钟。 刚才差了参考手册才知道。 代码中,先初始化了ADC1,然后再初始化ADC2,然后ADC的时钟就被固定在了4分频,也就是21MHz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你的这个提示,使用了全速ADC转换,反推ADC的时钟,发现它居然只有21Mhz。

原来,我用了2个ADC,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网友(2023-03-16):
感谢告知原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