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25q64jv快速读取时的第一个空周期问题

楼主(2021-11-26):
你好,今天在使用w25q64jv芯片的时候发现,手册注释里有个要求 "11. The first dummy is M7-M0 should be set to Fxh"

查看示例代码并没有发现相关内容,想知道在使用Hal库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设置空指令时传输特定内容,或者这个注释可以忽略?想问一下忽略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指令

指令

注释

注释

示例代码

示例代码

网友A:
这个可以配置,不配置的也没关系的,留出两个空周期即可。
如果使用的话,使能交替字节,有个参数成员是AlternateBytes,设置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配置,不配置的也没关系的,留出两个空周期即可。
如果使用的话,使能交替字节,有个参数成员是Al ...

谢谢您!帮我解决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现在又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没有局部写保护的情况下,现在单扇区擦除是没问题的,但是执行整片擦除时会无法进行擦除,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帮我解决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现在又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没有局部写保护的情况下,现在单扇区 ...

不是按照我这个弄的吧,我们的是W25Q128。

不同系列,统一系列不同后缀的命令都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按照我这个弄的吧,我们的是W25Q128。

不同系列,统一系列不同后缀的命令都是不同的。

你好,谢谢您给的参考,真的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大家项目开发中的时间!
我购买了您的V7板子,然后正在做代码移植,切换到自己项目里q64的芯片。

参考您的例程《V7-062_QSPI Flash运行程序(Bootloader)》针对q64改写了指令,发现正常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在例程QSPI_EraseChip里我做了两个小的修改,刚刚调通了整片擦除:
1、将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1_LINE;  /* 地址发送是1线方式 */      改为 sCommand.AddressMode       = QSPI_ADDRESS_NONE; /* 无需地址 */
2:延长擦除后的QSPI_AutoPollingMemReady里的等待时间,应该是我用的芯片比较慢超了时
希望能帮到大家。

在知道您之前,我写代码总是像迷路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几乎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您的例程里或论坛里找到,再次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您给的参考,真的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大家项目开发中的时间!
我购买了您的V7板子,然后正在做代 ...

好的,有什么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