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在多任务环境下,使用udp发送报文是否需要关中断

楼主(2021-11-26):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在运行多个任务的环境下,使用Systick_IRQ进行周期为10ms的任务调度,使用UDP发送数据包是否需要关中断,以确保数据包完整发送。

err_t udp_sendData(struct udp_pcb *pcb, struct pbuf *p, struct ip_addr* dst_ip, u16_t dst_port)
{
        __disable_irq();

        err = udp_sendto(pcb, p, dst_ip, dst_port);

        __enable_irq();
        return err;
}

网友:
不要开关中断,太影响性能了。

多任务都使用的话,函数要支持重入。

单个任务的话,无所谓。

楼主:
性能倒不是问题,数据量不大,1秒钟也就几十个数据包。
主要是之前提到的lwip会不定期卡死的问题一直没解决,就在想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测试下来不开关中断发报文,依然有卡死的现象。
因为硬件也是刚做的,不敢保证没有问题,所以就很苦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性能倒不是问题,数据量不大,1秒钟也就几十个数据包。
主要是之前提到的lwip会不定期卡死的问题一直没解 ...

lwip的稳定性不好做,要玩转,得好好花一番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ip的稳定性不好做,要玩转,得好好花一番工夫。

这个项目之前是在F407上开发的,运行差不多两年了,一直很稳定,没有出现这个卡死的问题。
最近移植到H743上,所有功能都正常了,出现了这个不稳定的问题,感觉很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