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弹出键盘怎样传值到不同的输入控件?

楼主(2021-11-26):
屏上有好几个输入数值框,点一下,就要弹出数字键盘输入框,按enter后要把值输入到不同的输入框中,按enter后怎么知道是哪个输入框获得焦点弹出的数字键盘呢?

网友:
对指定的控件发,他不是有句柄么。

楼主:
是弹出数字键盘关闭的时候,要把值传给弹出键盘的那个输入框

网友:
关键怎么一个确定键,返回指定的界面,没有研究明白呢。

网友:
多界面输入对应一个键盘,确定的时候,返回对应的界面怎么实现,正在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弹出数字键盘关闭的时候,要把值传给弹出键盘的那个输入框

这个简单,把控件的点击回调开启了,将其局部给一个全局变量即可。

然后小键盘结束的时候设置指定值到相应控件即可。

楼主:
就是像c++一样,是哪个控件弹键盘,就在哪个的回调里弹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