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如何实现多界面调用一个键盘

楼主(2021-11-26):
最近在研究多个界面如何调用一个键盘,可能得用app函数,谁做过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Iar如何把字体和图片烧写到外部flash

1.在icf里需要设置分散加载,把生成的二进制转换成c文件,把字体和图片等定义到外部sdram空间里。
2.采用flashloader把sdram得数据烧到外部flash里。
3.上电把外部flash文件加载到sdram,用app函数加载语言等,即可正常运行。
亲自实验成功。

楼主:
Guix设置启动界面

1.把启动界面签到外部flash.
2.上电加载到lcd显示的刷新地址即可.

网友:
1、看教程小键盘章节: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429

2、下载这个GUIX Studio例子

通过GUIX Studio的ScreenFlow可以方便的设置每个界面触发小键盘。

3、关闭小键盘的时候,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相应的控件数值。

     /* 按钮OK */
        case GX_SIGNAL(GUI_ID_BUTTON15, GX_EVENT_CLICKED):
                        /* 获取文本 */
                        gx_single_line_text_input_buffer_get(&(window_1.window_1_text_input), &buffer_address, &content_size, &buffer_size);
                        gx_prompt_text_set(&(window.window_prompt_1), buffer_address);

                        /* 默认事件处理 */
            gx_window_event_process(widget, event_ptr);
            break;

楼主:
硬汉哥,这个只适合单一界面调用一个键盘啊,我整个界面需要调用键盘的地方很多,不能建很多键盘界面吧,望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这个只适合单一界面调用一个键盘啊,我整个界面需要调用键盘的地方很多,不能建很多键盘界面吧,望 ...

这个简单,把控件的点击回调开启了,将其句柄给一个全局变量。

然后小键盘结束的时候设置指定值到相应控件即可。

楼主:
哦,貌似有点懂了,谢谢,回头试一下。

楼主:
刚开始想的是界面跳转到小键盘,然后多个界面如何在跳转回原界面,详细看了一下小键盘文档,键盘那个界面用的是隐藏,回头试一下,谢谢白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简单,把控件的点击回调开启了,将其句柄给一个全局变量。

然后小键盘结束的时候设置指定值到相应 ...

硬汉哥,我试了一下,多界面调用键盘,按OK键只能返回主界面,不能返回上一层,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试了一下,多界面调用键盘,按OK键只能返回主界面,不能返回上一层,这个怎么解决呢。

这个不清楚了,有时间了测试下,GUIX Studio如果无法切换,只能在程序上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了,有时间了测试下,GUIX Studio如果无法切换,只能在程序上修改了。

嗯,就是多个界面对应一个键盘,结果都是都跳转到主界面,无法返回到上一个设置键盘的界面,我在研究一下APP,不至于需要多少个键盘就做多少个吧,那也太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试了一下,多界面调用键盘,按OK键只能返回主界面,不能返回上一层,这个怎么解决呢。

竟然搞定了,厉害了
我分享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搞定了,厉害了
我分享个帖子。

谢谢硬汉哥,牛人!我在用guix studio的时候遇到命名冲突,闪退,在也打不开了,只能随时保存,硬汉哥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