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不服不行,GUIX Studio的ScreenFlow确实牛,做各种界面切换超方便,分享个多界面弹数字小键盘弹起案例

楼主(2021-11-27):
为了方便展示,界面内容比较简单,主要是展示多个界面都使用数字小键盘。

动态Gif

网友:
硬汉哥厉害,点赞,解决了多界面对应一个键盘的问题,非常感谢,要不进行不下去了!

网友:
硬汉哥啥时候做一个文档讲解这些具体的功能和用法吗?

网友A:
这个方法只是实现,但不是很合适,小键盘一般不会做成屏那么大,
用animation要合适些,退出时用 hi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只是实现,但不是很合适,小键盘一般不会做成屏那么大,
用animation要合适些,退出时用 hide

也没问题,效果杠杠的,还有什么要求:

网友:
弹出小键盘的时候,要把输入框的内容先清除,但需要手工点一个输入框,否则没有焦点,数字键输入看不到,要等再输入几个数字才看得到

网友:
switch(event_ptr->gx_event_type)
  {
    case GX_EVENT_SHOW:// 默认事件处理
      gx_window_event_process(widget, event_ptr);
      _gx_system_focus_claim((void*)&key_pad.key_pad_text_input);
      return 0;
      break;

终于试出来了,先执行默认事件处理,再强制把焦点放在输入框

网友:
还要再做一密码输入框,不用输入小数点,负号,显示 * 号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每次都以当前界面为父窗体新建键盘界面,点击关闭的时候删掉键盘界面,这样每次放回都能回到原来的界面吧

网友:
确实好用,GUIX Studio解决了界面切换这个GUI设计中最大的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只是实现,但不是很合适,小键盘一般不会做成屏那么大,
用animation要合适些,退出时用 hide

多界面调用键盘时,退出时hide键盘,不会退回到原来的界面,会退回到主界面,这样就违背设计意图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每次都以当前界面为父窗体新建键盘界面,点击关闭的时候删掉键盘界面,这样每次放回都能回到原来 ...

是的,硬汉哥这种方式,从哪个界面调用的键盘,就会退回到哪个界面,适合多界面调用一个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每次都以当前界面为父窗体新建键盘界面,点击关闭的时候删掉键盘界面,这样每次放回都能回到原来 ...

没有删掉,是detach从父窗口脱离出来独立了。那个窗口用重新认一个父窗口。

网友C:
界面A弹出主菜单界面M,M里有许多子菜单界面M1,M2..,多个子菜单里又可以弹出同一个子界面S,界面A有快捷键也可以弹出子界面S,子界面S返回时如果是快捷键弹出返回界面A,如果是子菜单弹出返回子菜单,返回同时更新子菜单参数显示。这个好做吗?

网友D:
有没有 人工自己增加 界面切换的方法 ?或者删除界面的方法啊 ?

比如我定义了一个闹钟,当时间到时 自动启动一个界面来显示闹钟的相关信息提示 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界面A弹出主菜单界面M,M里有许多子菜单界面M1,M2..,多个子菜单里又可以弹出同一个子界面S,界面A有快捷 ...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 人工自己增加 界面切换的方法 ?或者删除界面的方法啊 ?

比如我定义了一个闹钟,当时间到时 自 ...

可以,这种玩法就跟emWin似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这种玩法就跟emWin似的了

自定义界面切换 功能,教程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安排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定义界面切换 功能,教程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安排呀 ?

你的自定义界面效果是什么样子的,我下次做教程就做个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自定义界面效果是什么样子的,我下次做教程就做个类似的。

我自定义界面目前还没有搞,当时想着 自定义界面 切换没有搞定,所以就没有折腾了

楼主:
这么快运行上了

网友E:
哥,怎么把生成的程序导到v7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怎么把生成的程序导到v7上啊

看教程操作说明

网友(2022-01-15):
如果一个页面有多个组件都要调用小键盘,不使用全局变量的情况下,小键盘弹出后怎么知道是父窗口的哪个组件调用的?

网友:
guix的窗体是个亮点,Windows里面窗体用的多,子窗体,主窗体,其实安卓里面也差不多,对话框,键盘之类的,其实都是窗体。

网友F:
硬汉哥,你这个例子,弹窗子窗口的话,父窗口的按键也可以点击,用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884的6楼方式可以屏蔽父窗口的按钮操作。

楼主(2022-02-14):
引用 网友F:
硬汉哥,你这个例子,弹窗子窗口的话,父窗口的按键也可以点击,用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 ...

谢谢。

这个问题很久以前讨论过,6楼那个网友曾经发过一个讨论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