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在外部flash中以太网丢包严重

楼主(2021-11-27):
大佬们,STM32H750VB的以太网不管是用netx还是lwip,只要运行在内部128K的flash里,基本上不会丢包,通过bootloader把程序(程序一样只修改了向量便宜地址)下到外部flash(W25Q128)里运行就会丢包严重,Cache都已经开启了。请问有啥处理方式不

内部flash运行不丢包

内部flash运行不丢包

内存映射配置

内存映射配置

跳转函数

跳转函数

网友A:
放在内部是一帧都不丢,还是偶尔也丢包?  如果偶尔也丢,那就先把内部的调好,再调试外部的。

如果移植好,内部应该是一包都不丢,你ping大包试试看效果

例如 :  Ping 192.168.2.3  -t -l 4096

192.168.2.3 假设是你的板子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内部是一帧都不丢,还是偶尔也丢包?  如果偶尔也丢,那就先把内部的调好,再调试外部的。

如果移植 ...

内部flahs用udp回环测试了15000包左右,一包都没丢,ping大包ping不通

网友A:
检查一下QSPI Flash的频率,还有你MPU的设置,放外面应该是没问题的,你看ART-Pi的板子,H750,外部以太网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QSPI Flash的频率,还有你MPU的设置,放外面应该是没问题的,你看ART-Pi的板子,H750,外部以太网 ...

懵逼了,刚好新画的板子中午到了,下午焊接了一块,这次QSPI用的bank2,4个数据IO都紧挨着并且走线尽量的短,同样的bootloader和app,只是在bootloader中把原来的bank1改成bank2,用udp回环测试,1ms发送一次数据,测了一百万包,一包都没丢。

网友:
引用 楼主:
懵逼了,刚好新画的板子中午到了,下午焊接了一块,这次QSPI用的bank2,4个数据IO都紧挨着并且走线尽量的 ...

你板子Flash芯片离MCU距离多长?

网友:
估计100M到120M的信号,你要走等长线了,阻抗匹配。

网友:
看来走线有影响啊,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
经验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