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74hc4053模拟开关怎么消除内部导通电阻的影响?

楼主(2021-11-29):
74hc4053模拟开关怎么消除内部导通电阻的影响?(有电路图最好)

网友A:
这个应该消除不了,之前做个简易示波器模拟前端用的就是这种芯片。

如果是ADC采集,软件上可以考虑做些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消除不了,之前做个简易示波器模拟前端用的就是这种芯片。

如果是ADC采集,软件上可以考虑做些 ...

那我是想自动切换电阻档位,都有导通电阻,那怎么采集我想要的采样电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想自动切换电阻档位,都有导通电阻,那怎么采集我想要的采样电阻呢

你是想用这个切换采样电阻?

大电阻可以,小电阻不行

网友B:
参考 《新概念模拟电路》- 信号处理电路章节   推荐这本书写的很好  《新概念模拟电路》全五册 | 亚德诺半导体 (analog.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 《新概念模拟电路》- 信号处理电路章节   推荐这本书写的很好  《新概念模拟电路》全五册 | 亚德诺半 ...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 《新概念模拟电路》- 信号处理电路章节   推荐这本书写的很好  《新概念模拟电路》全五册 | 亚德诺半 ...

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