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如何让IAR根据不同的存储位置生成多个bin文件

楼主(2021-11-29):
问题1:如何让IAR根据不同的存储位置生成多个bin文件?
例如:在内部FLASH中的程序生成一个bin文件,在外部FLASH中的程序生成一个bin文件。
是需要在ICF文件中配置吗?还是要软件中设置?

问题2:在分配内存时,如何让代码在内部FLASH满了以后自动分配到外部?

网友A:
1、这个没测试过,你可以生成后自己分割。
2、icf文件里面设置,都作为读写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没测试过,你可以生成后自己分割。
2、icf文件里面设置,都作为读写区。

都作为读写区?是指把内部FLASH的存储地址和外部FLASH的存储地址都设置为RAM?还是ROM?

网友B:
我们是用bat脚本实现的,里面就是用JFLASH做了个拷贝,把不同地址的拷贝到不同的bin文件去。然后你在IAR里的build actions 有个 post-build command line,你把脚本设置在这里执行。
等程序编译完,自动运行脚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作为读写区?是指把内部FLASH的存储地址和外部FLASH的存储地址都设置为RAM?还是ROM?

ROM

楼主(2022-02-07):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用bat脚本实现的,里面就是用JFLASH做了个拷贝,把不同地址的拷贝到不同的bin文件去。然后你在IAR里 ...

具体怎么用,之前没写过bat脚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用,之前没写过bat脚本

看这个就会了。

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166&fromuid=58

网友:
看来有内部flash也是件麻烦事
RT1052只有外部flash反而简单了。即可保存代码,又可存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就会了。

使用批处理实现内部flash,外部flash等多个地址hex文件合并,再通过CubeProg同时下载
...

这个是合并hex文件,我想要的是分开bin文件,或者删除指定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合并hex文件,我想要的是分开bin文件,或者删除指定的数据

此贴的本意是让你看下bat的用法。

分割bin比较简单。
之前给我们TOOL就做了个。

基于H7-TOOL的批量烧录内部Flash和QSPI Flash混合运行程序的方法,本质就得对多地址段hex文件做分割,并匹配相应的算法文件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024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