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stm32h7 sdmmc1 sd卡

楼主(2021-11-29):
硬汉:
    ThreadX+NetXDUO+FileX+USBX+GUIX Template例程SD卡,使用HAL_SD_WriteBlocks_DMA()时,不需要配置DMA吗?我在例程中没发现有dma的配置代码?
    是我的理解有问题吗?求教...

楼主:
我在V7-025_FatFS文件系统例子(SD卡 V1.2)这个例程中也没有发现dma配置代码,我之前F429时,都需要配置DMA通道的。

网友:
H7的是SDMMC,自带DMA,叫IDMA。

楼主:
之前,dma发送总是失败,报FIFO下溢错误。
现在发现是我测试的数组是定义在DTCM中的,DTCM是不能使用DMA的。
但是我是觉得为什么不需要DMA配置呢?我再看看库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dma发送总是失败,报FIFO下溢错误。
现在发现是我测试的数组是定义在DTCM中的,DTCM是不能使用DMA的 ...

自带的DMA配置比较方便,使能并设置下收发位置就行。

楼主:
谢谢,重头看了一遍SDMMC,确实是IDMA。FILEX已移植好,再测试下读写速度。

楼主:
STM32H7   400MHz  开ICACHE  开DCACHE  FLASH运行  用的HAL_SD库,没有优化为寄存器方式
512字节:  写入515KB/S,读出1.8MB/S
4K字节:   写入2.6MB/S,读出3.1MB/S
64K字节:  写入9.3MB/S,读出10.9M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