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关于网络DMA接收缓冲区不可用(ETH_DMACSR_RBU)的处理

楼主(2021-11-30):
测试发现,有这种错误出现,根据H743的手册,需要把下一个接收描述符的OWN位置1,归DMA使用,再次启动接收。
以下是我写的代码,不知道对不对:
                                u32 descIdx = ETH_Handle.RxDescList.CurRxDesc;
                                INCR_RX_DESC_INDEX(descIdx, 1U);
                                ETH_DMADescTypeDef * dmarxdesc = (ETH_DMADescTypeDef *)ETH_Handle.RxDescList.RxDesc[descIdx];
                                SET_BIT(dmarxdesc->DESC3, ETH_DMARXNDESCRF_OWN);
                                ETH->DMACRCR |= 1; // 重新启动接收

好像效果不明显。

网友(2022-08-22):
请问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吗?目前我也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ETH DMA在正常接收数据过程中出现描述符异常,此时会进ETH DMA的AIS中断,验证发现是AIS下的RBUS中断,进中断后,重新启动DMA,清空中断标志位,并没有什么效果。ETH DMA进入RBUS中断后还需要做其他操作吗,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参考下最新的CubeMX上的NetXDuo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