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Cheap_flash_fs在STM32H743上的一个移植

楼主(2021-12-01):
Cheap_flash_fs在STM32H743上的一个移植

1)移植Cheap_flash_fs(最新版)
2)实现了文件拷贝,读文件的速度2.5MB/S,写文件的速度800KB/S
3)支持SD/SDHC卡,使用SDIO方式
4)不支持RTOS
5)串口使用USART1
6)实现了文件拷贝,请在SD卡的根目录下放拷贝源文件readed.rar,实现将它拷贝到OK目录下
7)支持FAT16和FAT32两种文件系统格式
8)开放源代码

大家可以使用安富莱的板子,测试
我们的联系方式:
qq:292942278   e-mail:tony_yang123@sina.com

楼主:
cheap_flash_fs速度增强版

1)实现了文件拷贝,在STM32H743上的文件拷贝速度增加到了2.2MB/S
一次读写4KB

欢迎大家使用,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cheap_flash_fs速度增强版

1)实现了文件拷贝,在STM32H743上的文件拷贝速度增加到了2.2MB/S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H7的大家谨慎使用,有点读写不稳定,可能是SDIO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H7的大家谨慎使用,有点读写不稳定,可能是SDIO的问题

加大每次读写的块大小,比如64KB,使用SD卡class10,速度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
每次读写64KB,普通的SD卡,速度读可以达到9MB/S,写4MB/S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读写64KB,普通的SD卡,速度读可以达到9MB/S,写4MB/S

那速度可以。后面可以试试Class1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