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内使用函数WM_SendMessageNoPara发送自定义消息类型出现了较大延时响应

楼主(2021-12-01):
请教下硬汉哥,我在按键扫描事件中添加了发送自定义消息类型的功能,例如我按下某个实体按键,会用WM_SendMessageNoPara这个函数给我的父窗口发送自定义的消息类型,来达到屏幕背景色转换的功能(实际就是您教程里面关于自定义消息的按键实现),但是屏幕会延时大概五秒才变背景颜色,是invalidwindow这句再到重绘窗口这里会占用较长时间吗?

网友A:
方便的话,发点你的实现代码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发点你的实现代码看下。

我用的是freertos的操作系统,建立了几个任务,按键,灯还有触摸和emwin的这几个任务。我觉得这个应该和我移植emwin的底层驱动没什么关系嘛,会不会有可能和我GUI_Conf.c里面分配的动态内存的大小有关呢,麻烦硬汉哥指点一下,多谢

key.c

207 Bytes, 下载次数: 4

emwindemo.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reertos的操作系统,建立了几个任务,按键,灯还有触摸和emwin的这几个任务。我觉得这个应该和 ...

你可以在设置背景色函数的后面添加GUI_Clear();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设置背景色函数的后面添加GUI_Clear();试一试

谢谢回复,这里我是加上的,代码把这句漏下了

楼主:
刚刚我又调试了下,发现我按下按键发出自定义消息到在对话框内自定义消息这个case里面接收到消息这个时间都很快,就是WM_InvalidateWindow再到WM_PAINT中间有个六秒延时,再麻烦硬汉哥帮我找找问题,多谢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分配给emwin任务的优先级比较低,和别的任务一样,把优先级调高后速度快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我分配给emwin任务的优先级比较低,和别的任务一样,把优先级调高后速度快了很多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