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MCU bootloader与app的固件版本号存放位置

楼主(2021-12-01):
像这种版本号信息一般放到哪?mcu内部flash?eeprom?
因为内部flash的页大小是2k,那么存在内部flash至少会占用到2k

网友A:
简单易用,存在这里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易用,存在这里就可以:

这个0x00000207是地址,还是表示V1.00?
读时直接取地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0x00000207是地址,还是表示V1.00?
读时直接取地址么?

这个你随便表示,每个可以记录32bit数据,我们简单的注释了个V1.00,不必介意。
对,直接对读取这个地址内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随便表示,每个可以记录32bit数据,我们简单的注释了个V1.00,不必介意。
对,直接对读取这个地址 ...

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这个地址是特定的还是?好像不是内部闪存的地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这个地址是特定的还是?好像不是内部闪存的地址

这就是一个内部的flash地址,大概是0x8000 001C
第一个DCD __initial_sp就是flash的首地址。后面每一行占用4个字节,也就是地址依次增加4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内部的flash地址,大概是0x8000 001C
第一个DCD __initial_sp就是flash的首地址。后面每一行 ...

所以上面那个0x00000207只是个指针变量的名称?我能不能这样定义一个名称?这样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上面那个0x00000207只是个指针变量的名称?我能不能这样定义一个名称?这样会报错

这个默认是存到内部Flash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上面那个0x00000207只是个指针变量的名称?我能不能这样定义一个名称?这样会报错

在40行后加一行
IMPORT boot_ver

应该就不会报错了,当然前提是你已经在其他C文件定义了一个名为boot_ver的全局字符串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上面那个0x00000207只是个指针变量的名称?我能不能这样定义一个名称?这样会报错

DCD是个汇编指令,后面是一个数据。 它是32bit的。 你可以写98976436之类的。 也可以用0x93784634。

你如果写boot_ver ,那么就需要补充定义一个数据给boot_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内部的flash地址,大概是0x8000 001C
第一个DCD __initial_sp就是flash的首地址。后面每一行 ...

是0x0800 001C

楼主:
可以了,感谢几位小伙伴的解答,抱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感谢几位小伙伴的解答,抱拳!

不容易,终于搞定了

网友C(2022-01-10):
有点疑问,为什么定义版本号不能直接在代码里面直接定义一个变量 uint32_t g_version = 2001// 表示V2.0.0.1     每次版本修改了,直接修改这个变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疑问,为什么定义版本号不能直接在代码里面直接定义一个变量 uint32_t g_version = 2001// 表示V2.0.0. ...

我理解的是为了实现不经过用户程序即可得到版本号的目的,比如程序变板砖了。又或者主程序去获得BOOT程序的版本,直接读绝对地址就可以。

网友D(2024-10-16):
用变量的方式试了怎么是不行的,IMPORT boot_ver ,在别的文件里有定义了boot_ver为const常量数据了,编译没有问题,但是实际读出来数据不对,直接写数据就没有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变量的方式试了怎么是不行的,IMPORT boot_ver ,在别的文件里有定义了boot_ver为const常量数据了,编译 ...

那就干脆,直接写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就干脆,直接写就行。

谢谢回复,如果用const变量有办法吗,或者想用一个宏定义,但是我看这个文件不可以用宏定义,主要是我们软件分了几个分支对应不一样的产品,直接写的话不方便每次都需要修改,现在的做法是做了一个宏去定义boot_ver这个变量为不一样的值,然后引用这个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如果用const变量有办法吗,或者想用一个宏定义,但是我看这个文件不可以用宏定义,主要是我们 ...

const attribute at设置到指定地址满足需求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onst attribute at设置到指定地址满足需求不

如果用const attribute at,这个地址可以用0x0800C020这个地址吗,这个就是跟上面实现的是同一个地址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onst attribute at设置到指定地址满足需求不

上次的说错了,应该是0x08000020,这个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的说错了,应该是0x08000020,这个地址

这地址,还是直接写道.s启动文件的向量表里面方便

网友E(2024-11-18):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const attribute at,这个地址可以用0x0800C020这个地址吗,这个就是跟上面实现的是同一个地址了

直接用const attribute at就行了,可以定位到flash末尾附近的地址上,无论是bootloader上还是app里都方便读,并且不会占用整页的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const attribute at就行了,可以定位到flash末尾附近的地址上,无论是bootloader上还是app里都方便 ...

这种方式使用非常方便,但有个小缺点,生成的bin问题比较大,特别是有效程序大小和版本号之间地址区域有较大空闲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