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教程] H7-TOOL的串口示波器多路不同步长波形操作说明(2021-12-01)

楼主(2021-12-01):
串口示波器基础用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8891

首先说下这个功能有什么用:

前段时间做DSP波形插补教程,需要同时展示出来比较,此功能就比较有用了。

比如有一帧数据是1024点,步大小是1个像素。还有一帧是128点,步大小是8个像素。展示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体对比。

使用方法:
1、H7-TOOL上位机什么特别操作都不用做,就是普通的串口使用。
2、大家的程序端打印即可。

比如我们展示两个通道数据,通道1是每次都显示,而通道2是8个点显示一次。

printf("%d,  \r\n",  a[0]);
printf("%d,  \r\n",  a[1]);
printf("%d,  \r\n",  a[2]);
printf("%d,  \r\n",  a[3]);
printf("%d,  \r\n",  a[4]);
printf("%d,  \r\n",  a[5]);
printf("%d,  \r\n",  a[6]);
printf("%d,  %d\r\n",  a[7], b[0]);

printf("%d,  \r\n",  a[8]);
printf("%d,  \r\n",  a[9]);
printf("%d,  \r\n",  a[10]);
printf("%d,  \r\n",  a[11]);
printf("%d,  \r\n",  a[12]);
printf("%d,  \r\n",  a[13]);
printf("%d,  \r\n",  a[14]);
printf("%d,  %d\r\n",  a[15],  b[1]);

做成方便打印的代码:
idx = 0;
for (i = 0; i < 1024; i++)
{
    if ((i % 8) == 0)
    {
            printf("%d,%d\r\n", a[i], b[idx++]);
    }
    else
    {
            printf("%d,\r\n", a[i]);
    }
}

也就是不显示的地方,我们设置为空即可,显示多个通道是类似的,仅需用半角逗号隔开,不需要展示数值的,设置为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