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H750 RTX5+FileSystem+nandflash问题求解

楼主(2021-12-01):
H750 RTX5+FileSystem+nandflash

参考版主的帖子 不使用MicroLIB

主程序在0x0800000启动后 执行ReadFileData函数
出现如下
------------------------------------------------------------------
<1>打开文件M0:\test\test1.txt成功
test1.txt 文件内容 :
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
2015-09-06
www.armfly.com
WWW.ARMFLY.COM

<2>打开文件M0:\test\test2.txt成功
读出的数值
index1 = 2 index2 = 10 count = 11.100000

<3>打开文件N0:\test\test3.txt成功
test3.txt 文件内容 :
武汉安富莱电子有限公司
卸载文件系统成功

一切正常

如果主程序在0x8020000运行   程序就会直接卡死,只执行启动程序  怎么办

网友:
超了,H750是128KB容量的。

楼主:
哈哈,实测H750有2M flash可以用,现在的现象是,只要主程序里面没有使用用文件系统的fopen等函数,就没有问题,只要屏蔽掉,其他程序一切正常,只要使用了这些。启动程序完成挑战后,主程序就“卡”死了。

楼主:
我用咱们的STM32-V7开发板也测了下  运行了RTX5+RL-USB+FL-FlashFS+RL-TCPnet+emWin6.x(V1.1)的程序  串口输入指令后,文件相关操作都正常。
我想在在这个程序在0x8020000 运行的话,请问需要这么修改,现在只加了 SCB->VTOR = 0x08020000;  和修改flash启动地址,启动程序完成启动,这个程序也不能运行。

楼主:
为了做对比实验  同样的修改,我把V7-001_跑马灯放在0x8020000 上运行,一切正常。
现在问题就是RTX5+RL-USB+FL-FlashFS+RL-TCPnet+emWin6换到0x8020000上 就无法运行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做对比实验  同样的修改,我把V7-001_跑马灯放在0x8020000 上运行,一切正常。
现在问题就是RTX5+RL-U ...

这个要修改在这个里面跑,得好好花一番工夫。

此贴借鉴下:

分享个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RTX5的案例,相互之间任意跳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47&fromuid=58

楼主:
谢谢版主指导,我现在几何就是按照上面的说明配置的,现在其他程序可以跳转到APP程序,

实测ThreadX+NetXDUO+FileX+USBX+GUIX Template 这个例子改到0x08020000后也都可以运行,表示基本流程没问题。

现在就是RTX5+RL-USB+FL-FlashFS+RL-TCPnet 这个例子改到0x08020000后不能运行,版主你可以亲自测一下吗,万分感谢

V7开发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指导,我现在几何就是按照上面的说明配置的,现在其他程序可以跳转到APP程序,

实测ThreadX+Net ...

可以,这工程有些地方要修改才可以,等我有时间了吧。

楼主:
可以,这工程有些地方要修改才可以,等我有时间了吧。

版主,能不能抽一点点时间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能不能抽一点点时间帮忙看看

嗯,最近没时间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