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添加读u盘数据功能,但插入u盘后程序卡死

楼主(2021-12-02):
1.问题情况:插入u盘后程序卡死,屏幕时间不再更新无法触摸,呼吸灯停止闪烁
2.总堆栈配置:
#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size_t)35840)
任务堆栈分配:
osThreadDef(defaultTask, StartDefaultTask, osPriorityNormal, 0, 4096);
default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defaultTask), NULL);
osThreadDef(ledTask, LEDentry, osPriorityLow, 0, 128 );
LED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ledTask), NULL);
osThreadDef(_usbTask, usbTask, osPriorityAboveNormal, 0, 2048);
usbTaskHandle = osThreadCreate(osThread(_usbTask), NULL);

任务1是初始touchgfx ,任务2是呼吸灯 ,任务3是初始usb
void usbTask(void const *argument)
{
        MX_USB_HOST_Init(); //没有进行修改
        while (1)
        {
                osDelay(100);
        }
}

3.只要不插u盘的话是一切正常的,插入后卡死必须重启才行,想请教前辈们可能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找了半天的问题,发现是在中断处卡死,修改中断函数后解决
参考硬汉哥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785&fromuid=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的问题,发现是在中断处卡死,修改中断函数后解决
参考硬汉哥帖子:http://www.armbbs.cn/forum.p ...

移植的时候,中断很容易忽视。
之前我还吐槽过一次这个问题。中断函数最好不要放在xxxx_it.c这个集成处理的文件里面,放在移植的port文件里面是最好的,移植的时候不容易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