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安富莱例程中的中文注释可以正常显示,自己写中文注释就是乱码

楼主(2021-12-02):
打开硬汉哥的参考例程,里面的中文注释可以正常显示,复制粘贴后也正常,但自己添加中文注释时会出现乱码。

对原本的中文注释进行修改,也会出现乱码。

尝试过修改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的Encoding,改为GB2312,能正常显示中文注释,但是导致代码的字体改变,且行间距拥挤。

请问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以添加显示中文注释,又可以不改变代码的字体和行间距?

网友A:
编码问题,这个字体可以解决各种编码乱码的痛点。

MDK5.01百度云下载,安装微软雅黑混合字体,字体效果很棒,解决显示中文的BUG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29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问题,这个字体可以解决各种编码乱码的痛点。

MDK5.01百度云下载,安装微软雅黑混合字体,字体效果 ...

多谢硬汉哥,显示效果很好,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