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DC] IPS屏残影问题,特别横竖屏应用的场景,很容易出现,出现后这个颜色主题不能再使用了

楼主(2021-12-02):
横屏用了一段时间,切换到竖屏,发现横屏的背景一直都在。

当前的解决办法只能放几天,也许可以恢复。

深色的是背景残影:

网友A:
可能是屏线问题,查一查硬件电路,可能是数据线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线问题,查一查硬件电路,可能是数据线阻抗匹配问题。

开机3个月不断电的效果,前期一直没有问题,还特地做了息屏功能。

网友B(2022-03-15):
液晶屏残影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也遇到了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残影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我也遇到了这个现象

换个主题色会好点,或者放置一段时间可以恢复。

网友C:
为啥电脑屏幕这种没有残影的问题?小的TFT LCD这种貌似都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电脑屏幕这种没有残影的问题?小的TFT LCD这种貌似都有这个问题。

电脑也有,因为我们一直在用,所以感觉偶发率低。

一般残影主要是一个界面长时间不动,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脑也有,因为我们一直在用,所以感觉偶发率低。

一般残影主要是一个界面长时间不动,会有这个问题。

那电脑上面的屏幕保护动画就是为了解决残影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电脑上面的屏幕保护动画就是为了解决残影的问题吗?

解决CRT烧屏问题吧,TFT现象很轻的,OLED祖传烧屏没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电脑上面的屏幕保护动画就是为了解决残影的问题吗?

屏保还真有这个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