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数据,信号解调

楼主(2021-12-02):
一个18k的正弦载波信号经过一个24位AD转换芯片出来,那我应该怎样处理AD转换芯片出来的数据,从而对18k的输入模拟信号进行分析解调。

网友A:
你的24bit ADC采样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4bit ADC采样率多少

48k

网友A:
源信号频率多少,什么调制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信号频率多少,什么调制格式。

信号源频率就是18k,调制格式不清楚,因为不是我们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源频率就是18k,调制格式不清楚,因为不是我们做的

你们是抄板?

楼主:
不是,
如图发射端天线发出的波形,接收端经过滤波后的波形,也是AD转换芯片的输入

发射端

发射端

楼主:
如图发射端天线发出的波形,接收端经过滤波后的波形,也是AD转换芯片的输入

发射端

发射端

接收端

接收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源频率就是18k,调制格式不清楚,因为不是我们做的

解调是调制逆过程,调制格式不知,肯定无法解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