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子】第4期:BJT三极管基础之驱动负载学习

楼主(2021-12-03):
之前学习的笔记:

三极管基础:

三极管驱动大功率负载时,防止负载损坏,导致MCU端口被高电压或者大电流损坏,可以通过74系列缓冲放大器隔离

PNP的移植性可能更好些:

特别注意上电后引脚状态,防止误操作:

并不是所有设备都表现为电阻性负载,且阻值不变,比如电机,就是感性负载,上电后的初始电流非常大,驱动电路要能够承受接通瞬间的冲击电流。

切断感性负载时,保护电路的设计方法,主要是电磁式继电器和电机

终极保护,高速保险丝

三极管的优缺点和替代方案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资料??

这本书上的:

【重量级干货】嵌入式大师Michael J. Pont的论文,教学视频和书籍,堪称大师中的战斗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727&fromuid=5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本书上的:

【重量级干货】嵌入式大师Michael J. Pont的论文,教学视频和书籍,堪称大师中的战斗机
...

是《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中英文版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中英文版数据 》??

对,看中文就行。

网友B:
1.图7.15  三极管画法有问题。
2.IO口不能直接驱动三极管。
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模拟电子还是要找专业的模拟电路的数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图7.15  三极管画法有问题。
2.IO口不能直接驱动三极管。
还有其他地方有问题,模拟电子还是要找专业的 ...

1、没问题,只是看着别扭点。
2.  可以直接驱动,大功率的驱动,在楼主位特别指出了:
三极管驱动大功率负载时,防止负载损坏,导致MCU端口被高电压或者大电流损坏,可以通过74系列缓冲放大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