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RMII引脚

楼主(2021-12-03):
学习硬汉哥的V5开发板的 网口电路图 我使用的是stm32f407vet6。引脚上稍微有点对应不上。问一下PH6这个判断链接TCP成功的引脚 是随便定义的空闲IO口就可以了么,还是需要指定的引脚

网友:
这个是网线插拔状态引脚。

楼主:
是随便定义的么,我随便定义一个IO口都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随便定义的么,我随便定义一个IO口都可以么?

可以的,这个IO是随便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