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用户手册】第2章 STM32H7的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21-12-03):
第2章    STM32H7的开发环境搭建
本章主要为大家讲解V7开发板的开发板环境搭建,涉及IDE,下载器和相关小软件的驱动安装。
2.1 初学者重要提示
2.2 常用的开发工具
2.3 MDK5的安装和注册
2.4 IAR8的安装和注册
2.5 JLINK驱动安装
2.6 STLINK驱动安装
2.7 CH340驱动安装(RS232转USB)
2.8 串口软件(终端仿真软件SecureCRT)
2.9 三合一下载软件STM32CubeProgrammer
2.10 硬件开发环境搭建好的效果
2.11 总结

2.1    初学者重要提示
  •     如果使用JLINK调试下载STM32H7,务必使用JLINK V9或V10,之前的版本已经不支持。
  •     如果使用STLINK调试下载STM32H7,推荐使用最新的电脑端驱动和对应的固件,详情见本章2.6小节。
  •     MDK5的工程创建,调试方法以及字体设置,多核编译,语法提示等设置在第4章和第5章有详细说明。
  •     IAR8的工程创建,调试方法以及字体设置,语法提示等设置在第6章和第7章有详细说明。

2.2    常用的开发工具
开发STM32软件,需要配置一个仿真器(也可以叫下载器),同时必须在PC机上安装一系列软件。可以使用JLINK、CMSIS-DAP、ULINK或者STLINK仿真器来下载和调试程序,虽然STM32支持串口ISP下载程序,但是失败率高,下载时间长达数分钟,开发效率太低。

2.3    MDK5的安装和注册
这里以MDK5.26为例进行说明。

2.3.1    下载MDK5
(注,当前时间的官方版本还是MDK5.26)
推荐直接在官方网站下载,地址:https://www.keil.com/download/product/

点击MDK-Arm,来到下面地址后,需要大家简单填写注册信息后即可下载:

也可以直接在我们论坛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403
帖子里面直接提供了MDK的原始下载地址。

2.3.2    安装MDK5
安装的时候注意不要有中文路径,路径越短越好。安装过程比较简单,一直下一步即可。
1.    下载完毕后,点击安装。

2.    勾上同意,Next。

3.    注意安装路径。

4.    红色方框的两项随意填写,Next。

5.    剩下就是时间略长的安装过程。

6.    安装结束前会提示是否安装ULINK驱动,安装即可。

7.    至此,MDK就安装完毕了。
安装完毕后,如果弹出下面界面,是因为要更新安装包列表,这个要连接MDK服务器的。

首次打开MDK会弹出下面的界面,点击左上角的刷新图标,如果是下面效果,表示的确无法连接到MDK服务器,此时可以重启电脑试试。

再次打开MDK后,点击这里弹出软件包安装界面,看看是否可以刷新成功:

如果还是有问题的话,基本不用管了,直接去官网下载相应的软件包,然后导入即可(见下面H7软件包的安装)。
正常更新的时候,右下角有个更新进度:

更新完毕后的效果如下:

2.3.3    安装STM32H7的软件包
这位为大家介绍两种方法,一种是直接去KEIL网站下载,另一种是用MDK自带的下载功能安装。

下载完毕后,导入即可:

导入的时候,右下角会有一个进度:

导入成功后,可以看到软件包已经安装上:
  •     方式二,直接使用Pack Installer安装,这个必须要联网才能使用。

下载和安装的时候,右下角也都有进度:

安装完成后,跟方式一的效果一样。

2.3.4    注册MDK5
1、    下载第2个注册机: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6
2、    运行 MDK5,打开”File“下的”License Management...“,复制 CID 编号(11 字符)。
3、    运行破解软件 Keil_ARM_MDK_5.00_Keygen_serial_Crack.exe。有些杀毒软件(如卡巴斯基)会误报为病毒程序,请临时屏蔽掉杀毒软件后再运行。
4、    Keil_ARM_MDK_5.00_Keygen_serial_Crack的“target”下拉列表框选择“ARM”。
5、    第 2 行下拉列表框选择“MDK Professional”。
6、    将 MDK 的 CID 编号粘贴到 KEIL_lic 中的 CID 编辑框内,然后点击“Generate”按钮。
7、    把方框中生成的 30 位注册码,拷贝到 MDK 中的“New License ID Code”内。
8、    点击“AddLIC”完成注册。如果截止日期太短的话,就继续用Keil_ARM_MDK_5.00_Keygen_serial_Crack 生成注册码重新注册。

注册成功后的效果:

2.4    IAR8的安装和注册
IAR8的安装就比MDK5简单很多了,所有软件都已经集成在exe文件里面。

2.4.1    下载IAR8
(注,当前时间的官方版本还是IAR8.32)
推荐直接在官方网站下载,地址: https://www.iar.com/iar-embedded-workbench/#!?architecture=Arm

也可以直接在我们论坛下载: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20  。
帖子里面直接提供的IAR8.30的原始下载地址。运行V7的例子,使用IAR8.30及其以上版本均可。例子是在IAR8.30的基础上创建的。

2.4.2    安装IAR8
IAR8的安装比较简单,按照操作提示点击下一步即可。

选择同意:

选择安装目录,注意不要有中文:

这里是提示需要安装哪些下载器驱动,如果都安装就全选上。在IAR即将安装结束前,会依次提示用户安装这些下载器的驱动。之后就开始软件包的漫长安装过程:

安装各种驱动的时候,不可以将下载器插入电脑:

到这里,IAR基本就安装完成了:

之后就是提示用户是否安装之前选择的各种下载器驱动,一般安装CMSIS-DAP、STLINK、JLINK即可。

注册问题先不用管,看本章2.4.3小节单独注册就行。

至此,IAR8就安装完毕了,整体效果如下:

2.4.3    注册IAR8
IAR8的注册在此贴的压缩包里面有详细的图示步骤: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220

2.5    JLINK驱动安装
调试下载STM32H7,务必使用JLINK V9或V10,之前的版本已经不支持。
  •     下载JLINK当前最新版本驱动(V6.44b):
可以在SEGGER官网下载: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 ... ndDocumentationPack
也可以在论坛下载:JLINK电脑端驱动V6.44b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27

  •     安装JLINK电脑端驱动:
下载完毕后,直接安装即可,安装比较简单。

  •     安装完毕后,为了验证安装是否成功,看电脑端的设备管理器是否识别出来即可(要将JLINK插到电脑端):

另外,如果驱动没有安装成功,JLINK灯会一直闪烁;灯不闪烁了,说明安装成功了。

  •     使用JLINK前,推荐大家看下此贴:
JLINK固件,JLINK驱动和JLINK硬件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固件升级方法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96

  •     调试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推荐大家看此贴:
JLINK无法下载解决思路以及常见问题整理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08

2.6    STLINK驱动安装
调试下载STM32H7,推荐使用最新版驱动和对应的固件。
  •     为了方便大家下载,已经在论坛将这些软件都整理好,大家可以直接下载:
STLINK驱动支持XP,WIN7,WIN8和WIN10的四合一版本已经发布,含32bit和64bit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01

  •     安装STLINK电脑端驱动:
下载完毕后,直接安装即可,安装比较简单。

  •     安装完毕后,为了验证安装是否成功,看电脑端的设备管理器是否识别出来即可(要将STLink插到电脑端):

另外,如果驱动没有安装成功,STLINK灯会一直闪烁;灯不闪烁了,说明安装成功了。

  •     推荐用下载的最新版本固件升级软件,将STLINK的固件升级到最新版本:

下面就表示升级成功。如果升级失败,重新插拔,再重新升级即可。

2.7    CH340驱动安装(RS232转USB)
开发板发货时,基本都有送一根R232转USB线,控制芯片是用的CH340。
  •     下载当前最新版本驱动:
CH340/CH341的USB转串口WINDOWS驱动程序的安装包,支持32/64位 Windows 10/8.1/8/7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826

  •     安装驱动:
下载后,打开exe小软件,点击安装即可:

安装成功后效果:
  •     安装完毕后,为了验证安装是否成功,看电脑端的设备管理器是否识别出来即可(要将RS232转USB线插到电脑端):
  •     进一步验证串口线是否可以用的简单办法
第30章的3.2小节有详细说明。

2.8    串口软件(终端仿真软件SecureCRT)
串口软件有很多,大家选择自己顺手的即可,本教程配套的例子是一直用的SecureCRT测试的。这个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稳定不死机,即使大家的串口死机了,它都没问题。
  •     汉化绿色版下载,无需安装,解压出来即可使用:
论坛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18

  •     SecureCRT使用方法:
SecureCRT是一款支持SSH和串口的终端仿真程序,功能非常强大,我们只使用其中的串口部分即可。

下面我们只介绍如何设置串口。
启动SecureCRT软件,第一次使用时,会弹出“快速连接”窗口:

在快速连接窗口中设置如下:
  •     协议栏选择:Serial
  •     端口选择USB虚拟串口对应的COM号(如果不知道COM号,请打开设备管理器->端口进行查阅)
  •     波特率选择115200
  •     数据位按缺省值:8位
  •     奇偶校验选择无(None)
  •     停止位选择缺省值:1
  •     流控都不勾选
保存会话前面打勾,这样下次启动就不需要再设置了。

如果要查看串口号,需要大家查看设备管理器,特别是用RS232转串口线时,有时候换个电脑端的USB接口插入,都会导致串口号改变了。比如下面使用的COM3:

如果大家要自己更改串口号也是可以的:

2.9    三合一下载软件STM32CubeProgrammer
此软件实现了之前的USB DFU,Flashloader(串口ISP)和STLINK小软件的三合一,测试了下STLINK的,效果不错,并且支持外部EEPROM,NOR Flash,SPI Flash,NAND Flash等的烧写。也支持OTP编程;支持STLINK升级;支持Window,Linux和macOS上使用。
  •     论坛下载地址(帖子里面有官方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062 。

  •     软件效果:
这个软件集成的功能有点多,后面会专门做一个专题教程。

串口下载效果:

USB DFU下载效果:

STLINK下载效果:

2.10    硬件开发环境搭建好的效果
使用JLINK的话,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转接板,可以插到JLINK上:

下面是整体的搭建效果:

使用下面这种STLINK的话,下面是整体的搭建效果:

使用下面这种STLINK的话,也可以使用转接板,下面是整体的搭建效果:

2.11    总结
通过本章节将STM32开发环境搭建好之后就可以开启STM32H7的学习之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