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A教程] H7-TOOL的LUA小程序教程第2期:变量,循环,函数,条件语句和字符串相关API

楼主(2021-12-04):
LUA脚本的好处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注册的一批API(当前TOOL已经提供了几百个函数供大家使用),实现各种小程序,不再限制Flash里面已经下载的程序,就跟手机安装APP差不多,所以在H7-TOOL里面被广泛使用,支持在线调试运行,支持离线运行。

TOOL的LUA教程争取做到大家可以无痛调用各种功能函数,不需要学习成本。

掌握这些基础就够用了。

一、注释

注释、多行注释、取消多行注释:

注释单行
--local a = 1

注释多行
--[[
local a = 1
--]]

取消注释多行
---[[
local a = 1
--]]

二、变量:

变量
1.变量无需声明
2.变量没声明为nil,赋值为nil等同于删除
3.lua把nil,false视为假,其他都为true
4.Lua中的变量全是全局变量,除非用 local 显式声明为局部变量
5.#ta字符串的长度,也可以获取表格数字索引对应的个数

例子
--全局赋值
x = 1

--局部多个赋值
local x,y = 1,2

local ta = {1,2,3,name='安富莱'}
--3
print(#ta)

三、条件:

条件
if
and or not
>= <= == > < ~=

例子
if (a >= 0) then   --大于等于
  b = b + 1
else
  b = b - 1
end

if (a ~= 0) then   --不等于
end

if (a==b and c == 0) then --逻辑与

elseif (a~=b) then  --不等于

elseif (not a) then  --逻辑非

else

end

四、循环

例子
local a=10
while (a < 20)
do
   a = a + 1
   print(a)
end

local t = {1,2,3}
for i,v in pairs(t) do
    print(v)
end

--每次加1
for i=0,5,1 do
    print(i)
end

--每次减1
--5,4,3,2,1
for i=5,1,-1 do
    print(i)
end

五、函数

例子:
--声明函数,传递2个参数,返回2个值得和
function add(num1, num2)
   return num1 + num2
end

--把函数赋值给一个变量,然后可以当参数传递
local myprint = function(str)
   print(str)
end

function say(arg1,func)
    func(arg1)
end

--www.freecls.com
say('www.freecls.com',myprint)

--可变参数
function average(...)
   result = 0
   local arg={...}
   for i,v in ipairs(arg) do
      result = result + v
   end
   print("总共传入 " .. #arg .. " 个数")
   return result/#arg
end

function what()
    return '安富莱','www.armlfy.com'
end

--返回多个参数
local name,url = what()
print(name,url)

五、常用字符串函数:

string.byte(s [, i [, j]])

string.byte是用来把字符转换成ascii数字,
s为目标字符串,i为索引开始位置(从1开始),j为索引结束位置

例子
--默认为第1个返回a的ascii值
local r = string.byte('abcdefg') --97
--从索引2(b)到索引4(d)也就是分别返回bcd的ascii值
local r1,r2,r3 = string.byte('abcdefg',2,4) --98,99,100

string.char(...)

string.char是把ascii数值转换成字符
例子
--返回98所对应的字符
local r = string.char(98) --a
--返回98,,99,100对应的字符并连在一起返回
local r = string.char(98,99,100) --abc

string.sub (s, i [, j])

截取字符串(字符串分割,字符串截取),i为起始索引,可选参数j为结束索引(包含),都可以为负数,第一个字符索引为1,最后一个字符为-1
例子
local res,s
s = 'www.armfly.com'
res = string.sub(s,5)     --armfly.com
res = string.sub(s,5,-1)  --armfly.com

--截取后3位
res = string.sub(s,-3)    --com

--截取前3位
res = string.sub(s,1,3)   --www

string.find (s, pattern [, init [, plain]])

字符串查找函数找不到返回nil,找到了返回开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init为从哪里开始默认为1,plain默认为false表示利用模式匹配,
如果设为true则表示纯文本匹配(也就是关闭正则匹配)
例子
local str = 'i love programming,11,22,%d+aa'
local s = string.find(str,'222')    --nil
s = string.find(str,'pro')  --8
s = string.find(str,",%d+")    --19(匹配到了,11)
s = string.find(str,",%d+",1,true) --25(由于关闭了模式匹配,所以匹配到了,%d+)

string.match (s, pattern [, init])

它跟string.find差不多,只不过能把捕获匹配到的结果并返回
例子
local s,res,res1,res2
s = 'http://www.armfly.com'

--由于没有捕获,返回全部匹配
--结果:http://www.armfly.com
res = string.match(s,'http://%a+.%a+.com')

--如果有捕获,则分别返回捕获结果
--结果:www    armfly
res1,res2 = string.match(s,'http://(%a+).(%a+).com')

string.gsub (s, pattern, repl [, n])

用来做字符串替换,可选参数n代表替换多少次默认全部替换,
返回替换后的字符串,也可以指定第二个返回值为替换的次数。
例子
local s,res,res1,res2
s = 'http://www.armfly.com'

--结果:http://test.armfly.com,1
res,count = string.gsub(s,'www','test')

--捕获替换
--结果:test.freecls.abc
res = string.gsub(s,'^http://%w+.(%w+).com$','test.%1.abc')

--w替换成t,但是只替换2次
--结果:http://ttw.armfly.com
res = string.gsub(s,'w','t',2)

string.format (formatstring, ···)

字符串格式化类型c语言的sprintf不说废话以例子来讲解

local s = string.format('%d%s',123,'armfly')   --123armlfy

s = string.format('%0.2f',1.234343)     --1.23(保留2位)

--转成16进制,%X为大写的16进制
local s = string.format('%X',140)       --8C
local s = string.format('%x',140)       --8c
local s = string.format('%04x',140)     --008c

string.len(s)

返回字符串长度=#s

string.rep(s,n)

字符串重复n次并拼接返回

string.lower(s)

转小写

string.upper(s)

转大写

string.reverse(s)

反转字符串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
系统学习下 Lua

楼主:
本周继续更新一个章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周继续更新一个章节。

这篇教程很详尽了,  今天从头到尾我都实操了一遍,   从 1 点到现在才结束。

string.char 函数这边注释有点问题,  应是 b, 教程中是 a  :
string.char(98)    --  b
string,char(98,  99,  100)  -- bcd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周继续更新一个章节。

期待

这个函数,  没正则基础的,  看得可能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