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no source": Error: command-line: #992: invalid macro definition: USE_HAL_DRIVER.

楼主(2021-12-04):
是不是找不到位置?

这是什么问题啊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option选项的C/C++里面的宏定义书写应该有问题,后缀是个半角顿号,不是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选项的C/C++里面的宏定义书写应该有问题,后缀是个半角顿号,不是点号。

屏幕截图 2021-12-04  没用啊

网友A:
要是半角,不能是全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半角,不能是全角。

非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