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论坛首发,STM32实现动态加载模组(似于Windows的dll),使用MDK编译动态库类

楼主(2021-12-05):
   最近看到好多嵌入式操作系统都具有动态加载的相关功能,如Threadx和RT-Thread的moudle功能,但这些功能都与自身系统耦合很严重,大部分都要依赖于自己的工具链。考虑到MDK5使用的人最多,因此决定采用MDK5的相关工具链实现一个方便移植的动态加载实现。本程序中elf文件解析部分参照了RT-Thread的Moudle实现。实现过程中查阅了很多的资料,中间也遇到了蛮多的问题,索性最后都解决了。非常感谢硬汉大哥的文档教程,在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本帖也算是我对论坛的一点点回馈,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相关代码与工程我都会放到附件中,供大家参考。
1.什么是动态加载?

  按照程序的加载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分为静态加载和动态加载。静态加载是指所以程序代码都在编译期予以确定,所有程序都需要存储在ROM中,程序尺寸受限于flash的尺寸,运行速度较快,无需预加载。动态加载是在编译期间,依靠函数或者其他手段,从其他的存储介质中将程序加载ram中运行,与静态加载相比更加灵活,可以很方便的进行程序升级,可以把暂时不需要使用的库释放掉,在需要使用的时候在将其加载到内存中,程序尺寸可以做的很大,可以很方便的实现APP程序。
2.程序功能介绍
  本程序实现的是在STM32中实现程序的动态加载,使用起来与windows的dll类似。程序使用dl_load_lib加载相应的库文件到句柄中,加载成功后可使用dl_get_func,通过函数名获得相应函数指针,在不需要使用时可使用dl_destroy_lib对句柄进行释放。
3.程序使用平台介绍
  本程序使用软件平台位MDK5的V6编译器,语法标准采用C99,移植了FATFS作为文件系统,使用楼主自己编写的内存管理函数进行动态内存的管理,硬件平台位STM32H743。
  相关帖子:论坛首发,内存管理算法,支持malloc,realloc,align_alloc,配有内存碎片合并算法(v1.2)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fromuid=24016
4.实现原理简介
  实现STM32动态加载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问题1:被动态加载的APP程序中,程序的基地址是伴随着动态内存变化的,这样就会产生重定位问题,APP中定义数据的地址也会随着程序基地址的改变而改变,如何将这种改变正确的传入到APP程序中?
  解决方案:在我们编程时,编译输出的文件都有一种共同的文件格式:elf文件格式,elf文件格式有很多,其中有的elf文件中,携带了便于实现动态加载的相关信息,可以将重定位操作对代码的影响位置与影响方式以表格的形式表示,Windows,Linux也都是使用这种elf文件实现程序动态加载的。通过对这种特殊的elf文件进行解析,即可实现APP代码的相关数据的重定位。
  问题2:如何生成这样特殊的elf文件呢?
  解决方案:本程序使用的MDK5的V6编译器,利用了armlink中的BPABI中basic_platform特性,实现了这种特殊的elf文件生成。
  问题3:主体程序是通过什么方式调用APP程序呢?
  解决方案:主程序调用APP的程序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直接通过APP的程序入口点进行调用,用于简单调用的情况,每个APP程序的程序入口点为APP程序中的dl_main函数,可以直接通过主体函数dl_get_entry获得APP程序入口点dl_main的函数指针,进而进行调用。第二种是通过函数名进行调用,使用dl_get_func,以函数名的方式在动态链接表中寻找对应的函数指针,进而进行调用。注意:当且仅当APP中定义的函数被DLL_EXPORT修饰时,此函数名才会出现在动态链接表中,才能被主题程序调用。
  问题4:APP程序如何调用主体程序的部分函数?
  解决方案:在主体程序与APP程序间,约定一个固定地址的程序向量表,主体程序把相关函数指针填入到向量表中,APP程序通过查表获取主体程序的函数指针,进而进行调用。
5.程序源码相关文件介绍
  主体程序包含头文件dl_lib.h,.c文件全部加入到工程中即可使用。APP程序编写可以参照附件中的模板工程(源码有点多,有需要在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动态加载运行的程序性能与正常的有差别吗

在F1和F4上可能会有一点儿差别,动态加载会稍慢点,我这里只有H7的板子,没做测试。
在H7里,由于有Icahe,两个速度基本一样,没啥影响。

APP测试程序

APP测试程序

APP动态加载测试程序

HOST测试程序

HOST测试程序

Host静态加载测试程序

测试效果图

测试效果图

实际测试效果,静态运行的函数与动态加载的函数运行时间基本一致

楼主:
我在gitee开了个仓库,里面把代码结构改了改,同时加了一个readme文件,方便大家移植,其中代码的实现思路有时间的话我会写一个详细点的文档,最近学业压力较大,可能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文档才能写完

动态加载的gitee仓库
动态加载的gitee仓库

这个仓库是我平时学习h7时使用的,里面除了动态加载外还集成了一些别的功能,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完整的使用工程
动态加载简要的文档

ELF文件格式资料

网友B:
牛,之前做国网产品的时候,国网提供的操作系统就是动态加载app,知道是rtt的lwp模块,但是一直没有弄清楚。请问动态加载bin文件可以吗?之前国网提供的操作系统就是通过ymodem下载bin,然后再动态启动

楼主:
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牛!!!!!!

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楼主:
大家可以在评论下动态加载的实战意义大不大,如果大的话,我后面写一篇详细一点的关于实现原理的技术文档。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C:
这个意义肯定大啊,WZH大侠

网友C:
ThreadX 的Module,是否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之前做国网产品的时候,国网提供的操作系统就是动态加载app,知道是rtt的lwp模块,但是一直没有弄清楚 ...

首先,我理解的Bin文件是纯粹的供单片机使用的二进制代码文件,不能直接直接动态加载bin文件,这直接是原理性的限制。RT-Thread也不能直接直接加载通常意义上的Bin文件。在动态加载时,程序代码的存储的位置是需要在运行时确定的,因此在动态加载时,需要更改机器码中所有与地址有关代码,这个操作需要链接器辅助支持(开启链接器的相关选项、编写相应的sct文件,示例的APP工程中有),链接器把与地址有关的代码位置与修改方式,以重定位表的形式附加在elf文件中,单纯的Bin文件中没有这个信息,因此也就不太可能实现。除非这个动态加载是存储在RAM的固定位置的,可那样的话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动态加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意义肯定大啊,WZH大侠

那我有时间的话,写一个详细点的文档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readX 的Module,是否可以参考下?

其实像这个动态加载的实现,参考ThreadX的moudle意义不大。当时实现陷入死胡同的时候,确实想着参考一下ThreadX的moudle,结果因为之前没用过ThreadX,没找到相关的实现在哪里。。。其实这种动态加载的实现都差不多,都是通过加载具有重定位信息的elf文件实现的,而且有很多的实现,都是需要依赖相应的工具链,比如RT-Thread的实现。我写的这个是根据elf文件结构实现的,好处就是比较通用,基本上只要是带有动态段的elf都支持,不过除了MDK5,其他工具链的就要自己研究研究怎么生成带有动态段的el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之前做国网产品的时候,国网提供的操作系统就是动态加载app,知道是rtt的lwp模块,但是一直没有弄清楚 ...

我也给国网做过东西,SPARC内核芯片,做的数据存储管理单机载荷。。。

网友D:
如果是单独加载函数,且函数只用到了入口参数和局部变量应该相当于跳转,比较容易;如果加载的代码需要用到其他函数或全局变量可能需要动态加载内容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单独加载函数,且函数只用到了入口参数和局部变量应该相当于跳转,比较容易;如果加载的代码需要用到 ...

理解正确。其实重定位部分开销不算很大,而且只需要加载一次,后面在使用就和flash运行程序一致了

网友:
国网系统就喜欢玩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比如容器之类的,硬件要求奇高,还要国产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有时间的话,写一个详细点的文档供大家参考。

感谢,感谢!

网友A:
裸机上也实现了动态加载,算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吗

网友:
这个牛, 希望有详细的说明或解析,赞!!!

网友:
牛牛牛 ,这个必须点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在评论下动态加载的实战意义大不大,如果大的话,我后面写一篇详细一点的关于实现原理的技术文档。 ...

这个很有意义,H7-TOOL的lua 语言就是这个特点。但是Lua 库需要的空间资源还是很大的。
我的理解是用App 生成 elf文件,再通过一个上位机将 elf文件发送给 HOST,HOST解析这些函数。 是这样的吗?

网友:
期待LZ的教程

网友F:
elf文件太大,能做成类似bin不

网友:
很有意义,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有意义,H7-TOOL的lua 语言就是这个特点。但是Lua 库需要的空间资源还是很大的。
我的理解是用Ap ...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主机通过elf文件,把文件里程序的机器码回复出来,然后执行。与lua相比,空间资源要小很多很多,运行速度也是lua无法比拟的,另外不需要学习额外的编程语言,缺点就是比较依赖于工具链和芯片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elf文件太大,能做成类似bin不

这个暂时没办法做成bin实现,因为bin文件里缺少用于重定位的辅助信息,不过如果将这个辅助信息保留,在添加到bin文件中,这样的话文件体积就会小很多很多。这个需要开发一个小工具实现这种操作,我没太接触过上位机开发,假期可以考虑实现一个这样的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机上也实现了动态加载,算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吗

客气了,只能算是把前人实现过的东西再实现一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气了,只能算是把前人实现过的东西再实现一遍

有个疑问,动态加载运行的程序性能与正常的有差别吗

网友:
期待WZH的精彩教程

网友G:
我们这之前用Keil的Overlay实现过不同Code占用相同RAM,楼主这个更彻底,即是ROPI也是RWPI,并且自己写了ELF Loader。
学习一下,以后看要不要用在项目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F1和F4上可能会有一点儿差别,动态加载会稍慢点,我这里只有H7的板子,没做测试。
在H7里,由于有Icah ...

楼主设个Github仓库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主机通过elf文件,把文件里程序的机器码回复出来,然后执行。与lua相比,空间资源要小 ...

你现在是怎么把 elf文件传递给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elf文件太大,能做成类似bin不

我后面又看了下链接器的命令行选项,通过命令行--nodebug --no-commment 可以把elf文件压缩的很小,基本上只保留了必要的信息。不知道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我们这之前用Keil的Overlay实现过不同Code占用相同RAM,楼主这个更彻底,即是ROPI也是RWPI,并且自己写了EL ...

overlay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现在是怎么把 elf文件传递给主机的?

我现在用32的USB把sd卡虚拟成U盘,直接复制粘贴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设个Github仓库吧。

现在正在整理代码结构和注释,整理好后就开个git仓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在整理代码结构和注释,整理好后就开个git仓库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觉得很厉害。👍

网友H:
楼主加油。时不时的进来看看有没有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加油。时不时的进来看看有没有新情况。

gitee仓库已经安排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gitee开了个仓库,里面把代码结构改了改,同时加了一个readme文件,方便大家移植,其中代码的实现思路 ...

非常给力

网友I:
threadx的module生成的bin文件体积小,文件的最前位置带了信息。像rtt的动态加载就是elf体积比较大,好处就是可以定好函数符号表方便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threadx的module生成的bin文件体积小,文件的最前位置带了信息。像rtt的动态加载就是elf体积比较大,好处就 ...

通过命令行配置可以让elf文件变小很多,在gitee提交的工程中修复了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通过命令行配置可以让elf文件变小很多,在gitee提交的工程中修复了这个问题

是在哪个gitee的仓库,是那个H7 RTX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哪个gitee的仓库,是那个H7 RTX的吗?

在dynamic_loader那个仓库提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dynamic_loader那个仓库提交的

网友J:
多年以前研究过,也没弄明白,当时只弄成了固定地址bin文件,加载后可以运行,这次可以好好学习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年以前研究过,也没弄明白,当时只弄成了固定地址bin文件,加载后可以运行,这次可以好好学习学习了,感 ...

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SVC_CM7_Keil.lib   请问 这个库是负责什么功能的,WZH大侠!

网友C:
SVC_CM7_IAR.a / SVC_CM7_GCC.a / SVC_CM7_Keil.lib: 16 bits mono/stereo and
multichannel input/output buffers, library runs on any STM32 microcontroller featuring a
core with Cortex®-M7 instruction set.
=======================
楼主,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VC_CM7_IAR.a / SVC_CM7_GCC.a / SVC_CM7_Keil.lib: 16 bits mono/stereo and
multichannel input/outpu ...

这个库是ST公司的一个智能音量控制的库,可以智能调节音频信号的增益,-80dB到36dB的范围

网友K:
动态加载的工程是独立编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动态加载的工程是独立编译么?

被用来加载的elf文件与下载到单片机的工程是分开编译的,论坛里的app_elf_generate的工程用来生成被加载的elf文件,host_elf_loader则是用于解码加载elf文件的程序代码

网友C:
WZH大侠,你在准备教程吗?

网友L:
谢谢分享,你的elf loader跟这个文章是类似的吗?
https://ourembeddeds.github.io/blog/2020/08/16/elf-loader/

网友M:
我觉得有必要测试一下函数查找, 加载和释放的耗时.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分享,你的elf loader跟这个文章是类似的吗?
https://ourembeddeds.github.io/blog/2020/08/16/elf-l ...

对,我的实现方法和这篇文章大体思路是一样的,但在具体操作上略有不同。我没做符号表的支持,也就是在编译时不链接一些函数,而是在动态加载时在链接。因为MDK5的编译器在编译base_platform属性的elf文件时,在编译期时就需要确定所有函数的定义,要不然无法链接。同时不使用这种符号表导入的方式可以大幅减少加载的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有必要测试一下函数查找, 加载和释放的耗时.

这个不太好测,因为这个耗时是根据动态加载的elf不同而不同,主要的耗时操作如下。
dl_load_lib:读文件、分配内存空间、将elf文件的加载域复制到内存、地址重定位、分配函数字符串的空间。
其中地址重定位、分配函数字符串的空间与elf文件中的动态符号表数量有关,代码中和全局变量相关的代码越多,需要重定位的地方越多,导出的函数越多,句柄中的函数串越多。
dl_get_func:这个函数就是查表,根据字符串寻找到elf文件中的函数指针
dl_get_entry:这个函数返回句柄中的entry_addr,没有额外操作
dl_destroy_lib:释放掉加载elf文件的内存,释放掉字符串函数表的内存,与导出的函数数量正相关
在一般的使用中,这几个函数可以很快的执行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WZH大侠,你在准备教程吗?

已经新建好word文档了
最近的空闲时间比较零散,等到今年寒假安排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新建好word文档了
最近的空闲时间比较零散,等到今年寒假安排上

寒假安排,

网友C(2022-01-11):
WZH 大侠有更新了,哈哈, 非常期待寒假大作的发布

楼主:
引用 网友C:
WZH 大侠有更新了,哈哈, 非常期待寒假大作的发布

网友C(2022-02-11):
寒假过完了吗? WZH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寒假过完了吗? WZH大侠

感觉写作太难了,我这第一章还没写完

网友:
  期待作品完成

网友N:
楼主,请问一下:dl_load_shared_object函数中加载elf文件时,分配的是栈上的空间,那么函数退出后,这段空间不就没有了嘛,怎么还能后续再次执行动态库中的代码逻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请问一下:dl_load_shared_object函数中加载elf文件时,分配的是栈上的空间,那么函数退出后,这段空 ...

这是分配在堆上呀,函数退出依旧会保持的内存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分配在堆上呀,函数退出依旧会保持的内存区

抱歉,从linux过来的,看到alloc函数就下意识的认为是在栈上开辟的空间。我追到底层看了下,虽然不太理解,但是看到malloc ralloc 和alloc都是差不多的汇编实现,感谢楼主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之前做国网产品的时候,国网提供的操作系统就是动态加载app,知道是rtt的lwp模块,但是一直没有弄清楚 ...

听你这个描述,感觉不像是动态调用dll这种啊?感觉就是类似OTA这样的

网友O:
好东西,这样是不是就意为着当程序出现问题时不用整体更新了,只需更新问题程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东西,这样是不是就意为着当程序出现问题时不用整体更新了,只需更新问题程序就行

网友C(2022-04-09):
楼主还在更新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在更新吗? 谢谢!

兄弟还惦记呢,明天我试着在更新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还惦记呢,明天我试着在更新下

网友C:
期待更新,好东西自然有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更新,好东西自然有粉丝

已经更新啦

网友C:
已经找到你开的新帖了, 写得非常好,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找到你开的新帖了, 写得非常好,学习中!!!

加油!欢迎交流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我对跳转与动态加载的区别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学无止境

网友P:
楼主你应该有发现用你这种方法(按你的工程进行编译)是有bug的.比如重定位时多个字符串的地址是同一个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应该有发现用你这种方法(按你的工程进行编译)是有bug的.比如重定位时多个字符串的地址是同一个地址

可以详细说说嘛,最好有图片

网友P:
源码和反汇编以及readelf

楼主:
引用 网友P:
源码和反汇编以及readelf

这没问题,第一个Relocation为代码中引用全局变量的地址,这个肯定是不同的。
第二个是符号值,这个符号值其实是代表的这个全局变量在整个elf文件中的偏移地址,代码中多次引用同一个全局变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没问题,第一个Relocation为代码中引用全局变量的地址,这个肯定是不同的。
第二个是符号值,这个符号 ...

str = "test string\r\n"; 这句代码通过重定位后,str获取的地址是"hello world\r\n"的地址, 你认真看下,里面有三对movw movt需要重定位, offset 0006 000e 这一对是获取str的地址,其他两对是本来分别是要获取"hello world\r\n" 和 "test string\r\n" 的地址, 但是后面两对都是获取"hello world\r\n"字符串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P:
str = "test string\r\n"; 这句代码通过重定位后,str获取的地址是"hello world\r\n"的地址, 你认真看下, ...

这汇编确实有点问题,你用的编译器版本是什么呀,我一样的代码,和你的反汇编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P:
str = "test string\r\n"; 这句代码通过重定位后,str获取的地址是"hello world\r\n"的地址, 你认真看下, ...

建议检查一下,重新编译生成一下试试

楼主:
屏幕截图 2022-04-21  屏幕截图 2022-04-21  屏幕截图 2022-04-21

网友:
这是我的版本截图,你的也发下我看看是不是版本不一样

网友:
你把你现在截图生成的.axf文件使用readelf 查下重定位的代码,截图下我看看

网友:
你工程配置是不是改掉了?

楼主:
我用的不是readelf工具查看的,使用的是fromelf查看,我直接把程序镜像还有源码给你吧,你自己找找看看哪里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不是readelf工具查看的,使用的是fromelf查看,我直接把程序镜像还有源码给你吧,你自己找找看看哪 ...

用你DLL_PROG.zip编译的和你的结果一样,也就是说跟你原来的工程(APP_Elf_Generate.zip)是不一样的.
希望楼主能研究出一个确实可用的工程(考虑到大代码量时遇到的种种问题).

网友:
contiki里面也实现了动态加载

https://github.com/contiki-os/co ... /loader/elfloader.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之前做国网产品的时候,国网提供的操作系统就是动态加载app,知道是rtt的lwp模块,但是一直没有弄清楚 ...

在做国网产品?

网友B:
之前做,离开一年了

网友Q(2022-05-18):
gitee仓库要公开申请。
之前我的仓库现在都无法访问了,估计楼主你的仓库也这样了。

这波操作难道是为了配合净网???
感觉被恶心到了。
但是github连接实在太慢了,只能用gitee..

楼主:
引用 网友Q:
gitee仓库要公开申请。
之前我的仓库现在都无法访问了,估计楼主你的仓库也这样了。

确实挺恶心的,刚刚才知道gitee有这个问题,已经申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可以在评论下动态加载的实战意义大不大,如果大的话,我后面写一篇详细一点的关于实现原理的技术文档。 ...

动态加载,有时挺有用的,我总结了几个场景:
应用场景分析
1. 我们目前在MCU上跑dlmodule,可能更多是抱着学习,了解原理的心态,一般来说,
动态模块会使用在RAM大于4MB的平台中。
2. 动态模块可以对未来不可预知的一些功能的扩展
3. 可以做到类似于安卓app,把一些特殊功能的应用交给第三方的模块独立完成
4. 调试使用,比如调试某个具体功能时,如果每次都修改整个项目工程的源码,然后
    编译,下载,如果整体烧写flash效率比较低,此时就可以使用动态模块调试

网友R:
引用 楼主:
对,我的实现方法和这篇文章大体思路是一样的,但在具体操作上略有不同。我没做符号表的支持,也就 ...

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APP工程生成的.o文件连接base工程生成的elf内函数和变量的地址,完成APP.bin文件生成

网友S:
对于这些如何移植过来,还有一些疑问,实际自己需要动态加载的.axf和动态解析的功能模块是怎么工程配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对于这些如何移植过来,还有一些疑问,实际自己需要动态加载的.axf和动态解析的功能模块是怎么工程配置的呢 ...

基于STM32动态加载实现原理V1.0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9&fromuid=24016
可参考此帖子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APP工程生成的.o文件连接base工程生成的elf内函数和变量的地址,完成APP.bin文件生成

这个不太好实现,因为在每次编译工程时,函数地址一般都会变化。

网友(2022-10-15):
用楼主的工程没有生成SHT_REL的,MDK5.37,是哪里不对吗?

网友T:
** ELF Header Information

    File Name: dll_generate.axf

    Machine class: ELFCLASS32 (32-bit)
    Data encoding: ELFDATA2LSB (Little endian)
    Header version: EV_CURRENT (Current version)
    Operating System ABI: ARM BPABI with Symbol Versioning
    ABI Version: 0
    File Type: ET_EXEC (Executable) (2)
    Machine: EM_ARM (ARM)

    Image Entry point: 0x00000005
    Flags: EF_ARM_HASENTRY + EF_ARM_ABI_FLOAT_HARD (0x05000402)

    ARM ELF revision: 5 (ABI version 2)

    Conforms to Hard float procedure-call standard

    Header size: 52 bytes (0x34)
    Program header entry size: 32 bytes (0x20)
    Section header entry size: 40 bytes (0x28)

    Program header entries: 3
    Section header entries: 10

    Program header offset: 52 (0x00000034)
    Section header offset: 756 (0x000002f4)

    Section header string table index: 9

========================================================================

** Program header #0 (PT_LOAD) [PF_X + PF_R + PF_ARM_ENTRY]
    Size : 180 bytes
    Virtual address: 0x00000000 (Alignment 4)

====================================

** Program header #1 (PT_LOAD) [PF_R]
    Size : 0 bytes
    Virtual address: 0x000000b4 (Alignment 4)

====================================

** Program header #2 (PT_DYNAMIC) [PF_R]
    Size : 96 bytes
    Virtual address: 0x00000000 (Alignment 4)

========================================================================

** Section #1 'ER_IROM1' (SHT_PROGBITS) [SHF_ALLOC + SHF_EXECINSTR]
    Size   : 180 bytes (alignment 4)
    Address: 0x00000000

** Section #2 '.dynstr' (SHT_STRTAB)
    Size   : 52 bytes

** Section #3 '.dynsym' (SHT_DYNSYM)
    Size   : 64 bytes (alignment 4)
    String table #2 '.dynstr'
    Last local symbol no. 0

** Section #4 '.hash' (SHT_HASH)
    Size   : 36 bytes (alignment 4)
    Symbol table #3 '.dynsym'

** Section #5 '.version' (SHT_GNU_versym)
    Size   : 8 bytes (alignment 4)
    Symbol table #3 '.dynsym'

** Section #6 '.version_d' (SHT_GNU_verdef)
    Size   : 56 bytes (alignment 4)
    String table #2 '.dynstr'

** Section #7 '.dynamic' (SHT_DYNAMIC)
    Size   : 96 bytes (alignment 4)
    String table #2 '.dynstr'

** Section #8 '.note' (SHT_NOTE)
    Size   : 20 bytes (alignment 4)

** Section #9 '.shstrtab' (SHT_STRTAB)
    Size   : 96 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T:
** ELF Header Information

    File Name: dll_generate.axf

用我gitee仓库里的程序版本试试,原本的版本貌似有问题
https://gitee.com/wzh1845462801/dynamic_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T:
** ELF Header Information

    File Name: dll_generate.axf

程序中如果没有静态变量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时程序中不需要引用任何变量的地址,自然也就没有用重定位的节区了

网友T:
我用的就是gitee上的试了不行,不过我另外新建的工程可以了。想问下这个应用程序还能仿真吗?毕竟仿真是单片机开发的优势之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用的就是gitee上的试了不行,不过我另外新建的工程可以了。想问下这个应用程序还能仿真吗?毕竟仿真是单 ...

你指的仿真是仿真调试吗?这个目前应该还不能调试,没研究过这个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觉得很厉害

网友U(2022-11-24):
一定要用keil编译吗? gcc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一定要用keil编译吗? gcc不行?

程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用于加载程序的动态加载器,这部分可以用任何平台编译。
另一部分是被动态加载的程序,这部分使用Keil编译的,因为本文中的生成用于动态加载的程序利用了Keil的链接器的部分特性。如果gcc有这部分特性的话,当然可以用gcc编译,只不过需要自己研究一下相关的编译器与链接器手册。

网友U:
引用 楼主:
程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用于加载程序的动态加载器,这部分可以用任何平台编译。
另一部分是被动态加载 ...

之前一直想了解这部分,都没看啥好的资料,。我搞个keil来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U:
之前一直想了解这部分,都没看啥好的资料,。我搞个keil来研究下

期待你成功

网友V(2023-05-31):
版主你好,你发的教程里动态加载的实现,使用RAM空间较小的MCU能实现吗,比如stm32l431 64kRAM。是不是app代码不能写的太大,因为程序是加载到RAM中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版主你好,你发的教程里动态加载的实现,使用RAM空间较小的MCU能实现吗,比如stm32l431 64kRAM。是不是app ...

没错,是在ram中运行的。单个app的代码写的太大确实会装载不下,像这种情况可以把一个大的app拆成多个小的来加载。

网友C:
楼主还活跃在这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活跃在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一定要用keil编译吗? gcc不行?

可以用GCC-ARM-NONE-EABI 编译器试一下,需要自己写.ld文件,.ld文件也可以借助STM32CUBE IDE 配置生成,然后再根据楼主.sct文件改改就好了

网友W:
发现大多数都是基于操作系统实现动态加载,裸机上可以吗?比如while不停的扫描存放elf文件的flash区域,扫描到就开始动态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W:
发现大多数都是基于操作系统实现动态加载,裸机上可以吗?比如while不停的扫描存放elf文件的flash区域,扫 ...

这个就是在裸机上实现的,不需要任何操作系统。

网友W: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在裸机上实现的,不需要任何操作系统。

很强,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W:
很强,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好,祝你成功

网友X(2023-07-14):
使用GCC编译 dl_vector.c 会有stdin、stdout、strerr  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nstant 的error,这个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使用GCC编译 dl_vector.c 会有stdin、stdout、strerr  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nstant 的error,这个 ...

这几个变量和编译器有关,我这个只适用于arm clang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之前做国网产品的时候,国网提供的操作系统就是动态加载app,知道是rtt的lwp模块,但是一直没有弄清楚 ...

这种要mmu支持

网友Y:
楼主,您好。看你的文章大受启发,已经移植成功RTT的rt_err_t dlmodule_load_relocated_object(struct rt_dlmodule* module, void *module_ptr)
我请教一个问题,像这种Relocation type for arm的符号如何找到对应的汇编指令以及解析方式,我看您实现了R_ARM_THM_MOVW_ABS_NC 以及R_ARM_THM_MOVT_ABS,有相关资料去了解吗
谢谢~期待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您好。看你的文章大受启发,已经移植成功RTT的rt_err_t dlmodule_load_relocated_object(struct rt_d ...

这个我当时是在arm官网关于动态加载的文章中找到的,那篇文章链接现在失效了,可以在官网里再找找看。原文链接如下: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ihi0044/h/?lang=en#dynamic-linking

网友Z:
主体程序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主体程序有什么要求吗?

无要求

网友AA(2023-08-18):
大佬考虑给IAR IDE出个教程嘛

网友W:
我已经在mdk环境和gcc环境测试都OK了,不过在你的工程上我只保留了uart、led、sd 这三个外设,你提供的资料帮助很大,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使用GCC编译 dl_vector.c 会有stdin、stdout、strerr  initializer element is not constant 的error,这个 ...

函数表这些我都剪掉了,测试的时候自定义简单的就好了,后面有需要在慢慢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已经在mdk环境和gcc环境测试都OK了,不过在你的工程上我只保留了uart、led、sd 这三个外设,你提供的资 ...

恭喜

楼主(2023-09-23):
引用 网友AA:
大佬考虑给IAR IDE出个教程嘛

没用过IAR。。。

网友(2023-11-22):
最近正在研究这个,楼主很不错,超赞

网友(2024-02-21):
楼主,我编译子程序,base_platform会产生编译warning,提示该选项已被弃用,不知道是否会对动态加载产生影响?

移植后,主程序调用子程序export出来的接口,会卡死在主程序中:
主程序调用如下:
                        err=dl_load_file(&use_handle,"0:module.axf");
                        if (err == DL_NO_ERR)
                        {
                                printf("open module.axf ok\r\n");

                                test_cnt = dl_get_func(&use_handle, "test_cnt");
                                printf("test_cnt func:0x%p\r\n", test_cnt);
                                test_cnt(1000, 1);
                                printf("test_cnt done\r\n");

                                export_func=dl_get_func(&use_handle,"export_func");
                                printf("export_func:0x%p\r\n", export_func);
                                export_func(showtips);
                                printf("export_func done\r\n");
                         }

加载子程序的打印信息:
<<DL_DEBUG>>LOAD segment: 0, 0x00000000, 0x00000274
<<DL_DEBUG>>LOAD segment: 1, 0x00000400, 0x00005228
<<DL_DEBUG>>module size: 22056, vstart_addr: 0x00000000
<<DL_DEBUG>>max_align: 1024
<<DL_DEBUG>>mem_ptr : 0x24006800
<<DL_DEBUG>>entry_addr : 0x24006909
<<DL_DEBUG>>relocate symbol str shndx 2<<DL_DEBUG>>MOVW_ABS_NC:sym_addr:0x24006c00,*sym_addr:0x00000000<<DL_DEBUG>>MOVW_ABS_NC:where:2400690a,*where:0x0400f240,tmp:4400f646<<DL_DEBUG>>relocate symbol str shndx 2<<DL_DEBUG>>R_ARM_THM_MOVT_ABS:sym_addr:0x24006c00,*sym_addr:0x00000000<<DL_DEBUG>>MOVT_ABS:where:24006910,*where:0x0400f2c0,tmp:4400f2c2<<DL_DEBUG>>relocate symbol test shndx 2<<DL_DEBUG>>MOVW_ABS_NC:sym_addr:0x24007000,*sym_addr:0x00000000<<DL_DEBUG>>MOVW_ABS_NC:where:24006974,*where:0x0000f240,tmp:0000f247<<DL_DEBUG>>relocate symbol test shndx 2<<DL_DEBUG>>R_ARM_THM_MOVT_ABS:sym_addr:0x24007000,*sym_addr:0x00000000<<DL_DEBUG>>MOVT_ABS:where:2400697c,*where:0x0000f2c0,tmp:4000f2c2<<DL_DEBUG>>relocate symbol test_cnt.start shndx 2<<DL_DEBUG>>MOVW_ABS_NC:sym_addr:0x2400be20,*sym_addr:0x00000000<<DL_DEBUG>>MOVW_ABS_NC:where:240069d0,*where:0x0500f240,tmp:6520f64b<<DL_DEBUG>>relocate symbol test_cnt.start shndx 2<<DL_DEBUG>>R_ARM_THM_MOVT_ABS:sym_addr:0x2400be20,*sym_addr:0x00000000<<DL_DEBUG>>MOVT_ABS:where:240069de,*where:0x0500f2c0,tmp:4500f2c2<<DL_DEBUG>>relocate symbol test_cnt.total_run shndx 2<<DL_DEBUG>>MOVW_ABS_NC:sym_addr:0x2400be24,*sym_addr:0x00000000<<DL_DEBUG>>MOVW_ABS_NC:where:240069d4,*where:0x0600f240,tmp:6624f64b<<DL_DEBUG>>relocate symbol test_cnt.total_run shndx 2<<DL_DEBUG>>R_ARM_THM_MOVT_ABS:sym_addr:0x2400be24,*sym_addr:0x00000000<<DL_DEBUG>>MOVT_ABS:where:240069e2,*where:0x0600f2c0,tmp:4600f2c2
open module.axf ok
func:__aeabi_memset4
func addr:0x24006803
func:__aeabi_memset8
func addr:0x24006803
func:__semihosting$guard
func addr:0x24006813
func:__aeabi_memclr4
func addr:0x24006815
func:__aeabi_memclr8
func addr:0x24006815
func:__rt_memclr_w
func addr:0x24006815
func:_memset_w
func addr:0x24006819
func:export_func
func addr:0x2400696d
func:test_cnt
func addr:0x240069cd

可以帮忙看看是哪个点出问题了,有什么方向解决吗?

网友AB:
附图是调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B:
附图是调试信息

代码中的test_cnt是什么函数?如果里面调用了类似clock()这样的函数,要注意自己是否已经实现这个函数了,如果没实现这个函数,在调用后会跳转到未知的地址,进而卡死。另外如果使用STM32H7的话,要注意ICACHE的处理。

网友AB:
引用 楼主:
代码中的test_cnt是什么函数?如果里面调用了类似clock()这样的函数,要注意自己是否已经实现这个函数了 ...

子程序用的是你放到帖子里的工程,test_cnt函数只有做空了,应该不是函数内实现的问题;我用的开发板是STM32H7,但我的主程序工程是none操作系统的,这样能实现动态加载吗?另外ICACHE、DCACHE我disabl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子程序用的是你放到帖子里的工程,test_cnt函数只有做空了,应该不是函数内实现的问题;我用的开发板是ST ...

楼主,现在我工程里面可以动态调用函数了,不过我是裸机环境,子程序中调用的printf、clock等函数,现有的实现方式不行,按您的做法现在是会卡死,裸机环境下的实现您有研究过吗?由于不能使用SVC指令,我的理解应该要自定义管理中断服务程序、中断向量表等

我想的一种简单点的方式是主程序挂载回调函数的方式,提供给子程序调用,实现体还是在主程序中,我还未验证是否可行,即使可行,子程序代码可移植性没那么好

有什么建议提供给我参考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子程序用的是你放到帖子里的工程,test_cnt函数只有做空了,应该不是函数内实现的问题;我用的开发板是ST ...

我帖子里的工程好像有点问题,最好还是用gitee上的工程,另外我能想到的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约定一个固定的地址,把app要调用的函数指针以数组的形式存在这个地址里,app通过固定地址加偏移量,获取函数指针进行访问。

网友AB:
引用 楼主:
我帖子里的工程好像有点问题,最好还是用gitee上的工程,另外我能想到的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约定一个固定 ...

感谢楼主的分享,问题解决了,在你的示例代码基础上,把vector定义的函数表,加一个module init函数,传入module子工程,简单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感谢楼主的分享,问题解决了,在你的示例代码基础上,把vector定义的函数表,加一个module init函数 ...

恭喜

网友AC(2024-04-09):
能否使用全局的参数?比如主程序的一些结构体成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能否使用全局的参数?比如主程序的一些结构体成员

可以,可以将全局变量用指针传递进去

网友AD(2024-06-16):
大佬,我想复刻您的方法,但是我使用的是arm-none-eabi-gcc编译链,您是否能稍微出一个arm-none-eabi-gcc编译链导出位置无关代码的方式?万分感谢!

网友AE:
引用 网友B:
牛,之前做国网产品的时候,国网提供的操作系统就是动态加载app,知道是rtt的lwp模块,但是一直没有弄清楚 ...

知道原理后,想法就可以特别多了啊,博主实现的是用MUC处理ELF文件得到可执行程序,你也可以使用上位机实现,甚至服务器实现也可以,最终都是得到可以运行的机器码,之前没有动态加载的功能是无法解决重定向的问题,博主这边文章实现重定向功能,只需要理解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AF(2024-09-04):
没看明白,这个对单片机来说有什么要求,需要很大的flash或者ram开销吗

网友AG:
引用 网友AF:
没看明白,这个对单片机来说有什么要求,需要很大的flash或者ram开销吗

不需要很大需求。

网友AH:
有基于hex文件的DLL吗,就是DLL直接是hex或者bi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有基于hex文件的DLL吗,就是DLL直接是hex或者bin文件

我这个不支持,只能是ax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大佬,我想复刻您的方法,但是我使用的是arm-none-eabi-gcc编译链,您是否能稍微出一个arm-none-eabi-gcc编 ...

这个工具链没太用过,你可以看一看相应编译器的链接器手册,只要能生成具备动态段的elf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知道原理后,想法就可以特别多了啊,博主实现的是用MUC处理ELF文件得到可执行程序,你也可以使用上位机实 ...

无论是MCU还是上位机或者服务器实现处理ELF文件得到可执行APP程序,都需要考虑APP程序固化问题吧,一旦MCU断电再上电还需要重新动态加载APP程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不需要很大需求。

APP程序动态加载到RAM种运行,RAM还是需要大点好,不然APP大了,RAM不就盛不下了。

网友AI(2025-02-27):
我把文件移植到自己的工程里一直总是报错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和头文件添加的方式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我把文件移植到自己的工程里一直总是报错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和头文件添加的方式有关吗?

那个删掉就行,我是rtx调用的,也可以不用这个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