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 各位,国产stlink在MDK5.26版本中总是升级失败。。

楼主(2021-12-05):
各位,国产stlink在MDK5.26版本中总是升级失败。。需要怎么解决,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A:
103C8的不行,要用103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C8的不行,要用103CB的

昨天找了方法,把STlink驱动包换了,只能升到j35版本。不过驱动包换了就能用了。目前问题已经解决,可以结案了。

网友B:
楼主,我的STlink V3mini也是下载之后不能自动复位,勾选了run and reset   正版的。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STlink V3mini也是下载之后不能自动复位,勾选了run and reset   正版的。请问有解决办法吗

把这个使能去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