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 Tim1 的Encoder Mode里的四个中断,在什么情况下会被触发?

楼主(2021-12-05):
define TIM1_BRK_IRQChannel          ((u8)0x18)  / TIM1 Break Interrupt /
define TIM1_UP_IRQChannel           ((u8)0x19)  / TIM1 Update Interrupt /
define TIM1_TRG_COM_IRQChannel      ((u8)0x1A)  / TIM1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 /
define TIM1_CC_IRQChannel           ((u8)0x1B)  / TIM1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情况下,他们会产生中断

网友:
define TIM1_BRK_IRQChannel          ((u8)0x18)    刹车功能
define TIM1_UP_IRQChannel           ((u8)0x19)     定时溢出中断,时间到了就触发。
define TIM1_TRG_COM_IRQChannel      ((u8)0x1A)  定时器触发中断
define TIM1_CC_IRQChannel           ((u8)0x1B)  定时器捕获比较中断,设置CCR寄存器值可以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