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问modbus通讯3.5T时间的问题

楼主(2021-12-06):
看硬汉的modbus例程,3.5T时间延时,专门用了一个定时器处理。
我的单片机只有一个周期中断定时器,作为系统实时时钟用,定时周期为15.625ms,不能更改了,远大于3.5T,有什么好的方法确定3.5T时间呢。

网友:
使用串口超时中断,超时的时间可以配置,就是给modbus协议用的,串口不支持超时中断的话,就是用定时器中断,收到第一个字节时候打开定时器并且复位,第二个字节也是复位定时器,直到没有复位定时器,定时器到期后调用回调函数表示一帧数据收到

网友:
这个只是用来结束判定的,3.5T是最小值,不是绝对值。 多出一两毫秒也没关系,跟别人设备照样能连上。硬件不够可以用软件定时,比如做一个1ms定时器,在里面计数。

楼主:
谢两位大佬。

网友:
单片机只有1个定时器? 这样的芯片能用吗?

网友:
按照杠精精神,这个问题应该不是GUI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