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 RTOS任务编程参考资料要看啥

楼主(2021-12-06):
RTOS任务编程参考资料要看啥?
网上资料大部分都在说内部机制

网友:
任务框架设计?

楼主:
对阿 任务框架设计怎么设计
原本裸机程式怎么转过去

楼主:
比方说原本有个任务是
5秒判断一次
裸机是

if(time==5)
{
        //do some
}
改成TASK 是要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方说原本有个任务是
5秒判断一次
裸机是

跟裸机一样。可以开个任务5秒执行一次,也可以开个定时器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裸机一样。可以开个任务5秒执行一次,也可以开个定时器组。

用FREERTOS的定时器组
还是用vTaskDelay(5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FREERTOS的定时器组
还是用vTaskDelay(5000)?

都行。

网友B:
推荐周慈航的那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周慈航的那本书

谢谢回答 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