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F407最高主频到底是168MHz还是200MHz?

楼主(2021-12-06):
如题,在官网

数据手册

数据手册

数据手册

数据手册

官网

官网
和数据手册都发现了矛盾的描述。GD32F407最高主频到底是168MHz还是200MHz?

网友A:
这个要以他们的数据手册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以他们的数据手册为准。

数据手册中的内容也是矛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中的内容也是矛盾的。。。。。

数据手册里面多个地方描述也不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以他们的数据手册为准。

昨天看的手册版本还是旧的,今天下了最新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GD32F407最新数据手册中的主频已经一致为168MHz,用户手册中的最高主频是200MHz,不过用户手册是针对GD32F4xx的,200MHz应该适用的F450,最新的选型手册中GD32F407也只有168MHz,所以GD32F407应该是168MHz最高主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里面多个地方描述也不一致吗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block diagram跟clock tree的描述确实不一样,上市公司啊,这么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block diagram跟clock tree的描述确实不一样,上市公司啊,这么不严谨。

昨天看的手册版本还是旧的,今天下了最新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GD32F407最新数据手册中的主频已经一致为168MHz,用户手册中的最高主频是200MHz,不过用户手册是针对GD32F4xx的,200MHz应该适用的F450,最新的选型手册中GD32F407也只有168MHz,所以GD32F407应该是168MHz最高主频。

网友:
跑168M就不会错的,不差那一点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看的手册版本还是旧的,今天下了最新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GD32F407最新数据手册中的主频已经一致为 ...

嗯,估计是之前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了,他们修改了相应错误描述。

网友(2023-07-08):
那我配置频率低于主频,程序定时器一类都能正常运行的吧,比如芯片替代,GD32F407主频200MHz,我直接移植STM32F407 168MHz工程(外部晶振都是2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