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什么小软件可以很快分析出,字库的取模方式,?

楼主(2021-12-06):
有什么小软件可以很快分析出,字库的取模方式,?刷新的方式

网友:
这种软件没留意过。

网友A:
有个不成熟的方法,粘贴到取模软件让它显示,是不是文字,人眼就可以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不成熟的方法,粘贴到取模软件让它显示,是不是文字,人眼就可以识别

什么软件可以逆向退啊?可以上传一下嘛?

网友(2022-04-15):
以前用过这个,你可以试试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510368-1-1.html

网友B:
拿去用吧,之前要用到时写的 , 可能部分功能还没有完善。如果可以帮我完善源码, 我可以把源码地址发出来。
需要安装VC2010运行库
小技巧, 将字库的文件名最后加上 _24x32 ,会自动填入高度和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去用吧,之前要用到时写的 , 可能部分功能还没有完善。如果可以帮我完善源码, 我可以把源码地址发出来 ...

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