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结构体不能点号赋值的问题?

楼主(2021-12-06):
调试RTX遇到的问题,然后自己写了简单例程,也一样

typedef struct {
        int a;
        int b;
        int c;

}mystruct;

mystruct my = {
        .a = 1,
        .b = 2,
        .c = 3
};

出现错误
compiling main.c...
..\main.c(23): error: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a = 1,
..\main.c(24): error: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b = 2,
..\main.c(25): error: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c = 3

在CODEBLOCK就可以编译运行通过,不知道要哪里设置?
KEIL 是V5.31的

网友:
这个写法没毛病,我经常用,指定初始化可读性好。

楼主:
C99,昨晚搞定了,谢谢大家

楼主:
C99 ,搞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