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外部无源晶振故障,进入NMI中断,导致异常

楼主(2021-12-07):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STM32H743外部无源时钟异常,产生NMI中断,转而使用内部RC振荡器的情况呢?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开时钟安全CSS了,这个激活后,HSE出故障就会进入NMI不可屏蔽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时钟安全CSS了,这个激活后,HSE出故障就会进入NMI不可屏蔽中断

硬汉哥,使能外部HSE时钟,默认就把CSS开了。应该是外部晶振没有了,采产生的中断。

楼主:
1.具体解释可参考次文章:https://shequ.stmicroelectronics ... read&tid=613535
2.另外可以在STM32CubeMX里不使能,Enable C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