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不定长参数

楼主(2021-12-07):
mdk ac6 不定长参数,故障。
发现参数fd固定为0,且判断df的程序被忽略。
找来找去,找不到原因。以前qt程序可以这样写的,是因为编译器的原因吗?
哪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醉了,原来优化等级为-O1,改为-O0就可以了,再改为-O1也可以了。烧入后,代码还是被屏蔽了,但输出对了。
什么都没有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醉了,原来优化等级为-O1,改为-O0就可以了,再改为-O1也可以了。烧入后,代码还是被屏蔽了,但输出对了。
...

你是不是没有单独编译这个文件,直接全编译的, MDK有时候会在这个地方抽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单独编译这个文件,直接全编译的, MDK有时候会在这个地方抽抽。

是的,我一般都是全编译。问题是threadx好象-O0有时工作不稳定,只有-O1才稳定。
实在没办法了,才改回-O0,一试,果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