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mwin刷新数据时闪动
特别照顾组

楼主(2021-12-03):
数据最后以为变动,但是每次最后以为变动时,其他没变的位也有闪动,不知道怎么处理好。

网友:
上代码看下,

楼主:
ST7262驱动的5寸屏推荐的参数

驱动5寸电阻屏时,要么花屏,要么不停闪。
有没推荐的配置参数

楼主:
把STM32的LCD刷新率提高就花屏

把LCD时钟配置为16M可以,但是配置25M就花屏了。
还有配置24M时,屏幕不停闪和抖。

楼主:
决定近期重看老大的emwin教程

虽然项目做完了,但是很多细节还是不清楚,再看一遍,加深理解。

网友:
四个帖子是一个问题,特此帮楼主合并了下,方便大家集中回复处理。
楼主方便的话,上传下你的测试代码和这个ST7262规格书等文件以及闪烁的视频效果

楼主:
谢谢老大,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