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 9.20代码补全的问题

楼主(2021-12-09):
刚刚更新了IAR 9.20 但是代码补全只能补全cubemx生成的函数,自建的库函数添加头文件路径后不能补全,请问大佬们知道怎样设置代码补全吗?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正常,我这里没有修改过这方面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正常,我这里没有修改过这方面配置

谢谢硬汉哥,我昨天晚上测试的时候还不行,今天再看的时候就可以了,我再多尝试一下

网友B:
新版提示挺多问题的,比如双下划线的宏就不会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提示挺多问题的,比如双下划线的宏就不会提示

这种双下划线吗

网友B:
双下划线开头,例如 __HAL_SPI_ENABL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双下划线开头,例如 __HAL_SPI_ENABLE()

可以识别__,估计是哪里设置没有关联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识别__,估计是哪里设置没有关联到

识别到的是iar自带的,自己定义的和芯片库带的都识别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识别到的是iar自带的,自己定义的和芯片库带的都识别不到

自己定义的可以识别,感觉是宏定义的带双下划线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