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eclipse for iar 安装后,编译不太正常

楼主(2021-12-09):
很奇怪,安装了iar插件,编译却不成功

   IAR C/C++ Compiler V3.10.1.2056 for RL78
   Copyright 2011-2017 IAR Systems AB.
   PC-locked license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Renesas RL78

Command line error: Unexpected command line arguments:
   IAR ELF Linker V3.10.1.2056 for RL78
   Copyright 2011-2017 IAR Systems AB.
            --text_out
Info: Parallel threads used: 6

而且编译信息,非常多,每个c文件都有很多记录输出

用iar编译是可以的,

请教为啥不行,有啥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没用过这个插件,没什么经验,看看坛友有了解的不。

网友A:
之前用过,期间好久没有更新,还以为项目黄了,现在看一直在维护:http://eclipse-update.iar.com/plugin-manager-install.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期间好久没有更新,还以为项目黄了,现在看一直在维护:http://eclipse-update.iar.com/plugin-m ...

我也不知道为啥就不行

楼主:
有谁用这个软件a??帮忙解答下啊

网友:
项目的Setting内容设置了?

楼主:
还别说,编译是失败,但是写代码,看代码是比较好的,不输vscode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别说,编译是失败,但是写代码,看代码是比较好的,不输vscode啊~~

给IAR搞了个Eclipse插件? 不如直接上IAR9.2,编辑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IAR搞了个Eclipse插件? 不如直接上IAR9.2,编辑器好用。

是eclipse安装了iar的插件,可以直接导入iar的工程,看代码,写代码,都不错,原生支持eclipse的快捷键,代码美化等,代码提示都挺好,就是不能编译(这一代件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IAR搞了个Eclipse插件? 不如直接上IAR9.2,编辑器好用。

而且我现在不用iar for arm,这样件不能体验9.20版本啊,而且这个插件安装了,可以stm8,rl78,avr等等都可以导入eclipse啊~~多一个看代码的好工具,vscode有时候对于看iar工程来说不是很好,eclipse for iar相当于把一些iar工程的配置也导入,代码跳转更加准确~宏定义什么,条件编译等等高亮也是不错的,我的还是2017版本的eclipse,要是最新版本,估计功能会更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IAR搞了个Eclipse插件? 不如直接上IAR9.2,编辑器好用。

这个插件弄好了,还可以直接把eclipse安装目录压缩后,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上用,一次安装,到处使用。也不错啊~200多M大小,相比较vs这种,应该不算很大吧。
编译还是用iar编译吧,我就不折腾这个插件了,网上说是可以通过eclipse for iar编译iar的工程,但是尝试了很久,一编译就报错。

网友C:
我这一直在用,编辑、编译、链接、调试都没问题,编辑功能好用,看代码非常方便。

网友:
从IAR项目导入,要设置好项目文件的编译链接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一直在用,编辑、编译、链接、调试都没问题,编辑功能好用,看代码非常方便。

谢谢分享

原来是将IAR工程导入到Eclipse的插件。Embedded Studio就是搞个这种东西,导入各家IDE工程到自己这里。后来IAR反搞了个其它家IDE往IAR导入。